[钟表] 昨天发的改LCD钟,再发一个指针石英钟改装RX8025

楼主(2024-12-06):
昨天发的改lcd钟,再发个改指针钟的。不同于那款的是,指针钟大都是1.5v电池,要想走时准确,RX8025需要独立3V供电,最好与原来的系统做个简单的隔离。图纸简单,还是手画。其实这个和那个lcd是一起改的,目前都有一周多了,一秒都不差,很好的。还有一点,原机晶振的负载电容也都要拆掉哈。

补充内容 (2025-3-28 17:18):
几个月了,实测误差不超过10秒,还可以,这样一年不到1分钟,家用完全没问题了。

网友A:
0.1的电容对准确度有影响吗?

网友:
0.1不用加的

网友:
改成14500锂电池供电RX8025T,再降压1.5V供电石英钟。

网友:
还可以这样搞,图纸收藏了,谢谢分享!

网友B:
0.1的输出电容,不是用几百K的电阻吗

网友C:
这个替代晶体?为什么没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0.1的电容对准确度有影响吗?

没有影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替代晶体?为什么没误差?

这个芯片就是RTC(实时时钟),这款是内嵌晶振的

网友D:
谢谢分享,改过一个加3v,不知为什么特别耗电

楼主:
电源端退耦要加,信号输出如果是同一电压系统可以不加

楼主:
引用 网友B:
0.1的输出电容,不是用几百K的电阻吗

频率输出是正弦波信号,要用电容耦合,直接接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分享,改过一个加3v,不知为什么特别耗电

你把输出加个电容隔离试试,如果原形态低于3V,有可能是电压倒灌。就是这个3V系统的电压通过IO灌入低压系统端了。

网友E:
石英钟要降压,可以公用一个大电池,降压供电。。谢谢分享

网友:
需要3V电压,直接换14500铁锂就行了。如果还有需要1.5V电压的,再加一个1117。

网友:
加一个1117。

楼主:
引用 网友E:
石英钟要降压,可以公用一个大电池,降压供电。。谢谢分享

输出加电容就是隔离的

网友:
这个手绘图纸很特色,高手。。。

网友:
空间大放在背面啥也看不见,肯定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