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古董级泰克TDS220屏幕问题求教 是不是偏振膜的问题

楼主(2024-12-06):
泰克示波器TDS220屏幕出现这种问题:是上还是下偏振膜的问题?这个膜是多少度的?谢谢各位指点!

网友:
有个360的手机也是这个毛病,可能是屏幕上面的偏振片吧

网友A:
一般来说是下偏振,这种屏幕是CCFL灯的背光,发热大,下面靠近背光灯偏振膜会更先坏。不过这个都是上下两张一套的卖。了解哪侧坏,只能决定你换一张还是2张。当时我没注意,先拆的靠近人的这侧的膜,结果发现是好的。后来发现靠背光的那层膜被烤的老化了。

前几个月刚换过一个伪彩屏的,伪彩屏的偏振膜只有真正贴在屏幕上才能颜色正常,不撕膜放在屏幕上颜色是不正常的。当时我换一侧的膜,另外一个膜放上去怎么调角度颜色都不对,最后一狠心,按照正确方向撕下保护膜贴上去后,颜色就正常了

你这个是黑白屏,注意膜的角度,会关系到正显和反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来说是下偏振,这种屏幕是CCFL灯的背光,发热大,下面靠近背光灯偏振膜会更先坏。不过这个都是上下两张 ...

厉害厉害!不太懂偏振膜见谅,考虑换模的难度是直接换屏组件大概150.00元还是换模,膜要买多少度的,彩色还是黑白的,要不要换后面的反射膜?

网友B:
这个说上与下不太恰当,说内与外是否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说上与下不太恰当,说内与外是否好些?!

所言极是

网友:
引用 楼主:
厉害厉害!不太懂偏振膜见谅,考虑换模的难度是直接换屏组件大概150.00元还是换模,膜要买多少度的,彩色 ...

上下两张一套我买的是30元的样子,一个屏幕组件得100多。拆下屏幕,撕下要换的那个偏振膜,贴上新买的就行,注意气泡。膜贴的很紧,需要用单面刀片往下拆和用酒精清理残留的胶,网上有很多换偏振膜的视频,可以参考。这种屏只有塑料的背光板,没有背光膜,不用换。

网友C:
请参考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92066&fromuid=940188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参考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92066&fromuid=940188

你好!看了看网上出售的偏光片种类繁多:什么线偏光、圆偏光、伪彩、适合lcd、oled、泰克专用等等,不知如何选购?

网友:
是膜老化,不过自己不好换。

网友:
我的示波器扔那两年了,是时候换一下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