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准备更换气囊电脑,大家有何建议。

楼主(2024-12-06):
气囊灯报警是 五年前的事情了,当时正带着女朋友出去玩耍,那是第一次和女朋友去远方游玩,她还不放心,还带着闺蜜,挺有心计的。

当时正在高速上跑着,灯亮了。也不知道啥原因。

大概过来几天后去检测,店里说是气囊电脑问题。要更换,费用2000左右。

当时我还看了看 检测屏幕,显示是  气囊短路。当时还简单发了一贴。还把方向盘拆开了。但是没有异常。 气囊灯报警?一个一个问题来分析。 - 汽车拆客 数码之家

当时,我怀疑,是不是气囊线路问题,店里忽悠我换气囊电脑。?但是,最近我明白了。

我自己有一个检测模块,上边提示 所有气囊,短路,开路,最后一条是 控制器模块异常。

我在想一个问题。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任何的设备都有损坏的可能。也包括气囊电脑。但是,如何保证气囊电脑损坏后,不会误触发 气囊爆炸 ?

这就是,为何气囊电脑有问题,首先发现的故障吗是  气囊 开路,短路。

我觉得,可能是气囊电脑出现故障后,会自动触发 气囊 开路,或者短路,预防气囊被误触发。

所以,当你看气囊线路短路,大概率是 气囊电脑故障。

在网上有大量  拆车件在卖,价格 200左右,买回来装好后 去店里 刷新一下程序就可以了。 不知道这种方法可行吗 ?

大家有何建议 ?

网友A:
“还带着闺密”,撸主有福啊...

二○二四年十二月六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带着闺密”,撸主有福啊...

二○二四年十二月六日

3p三克油,

网友B:
技术方面我是小白,不过,我更喜欢听楼主讲和“闺蜜”的故事。

网友C:
就这样跑了5年?

网友:
果然不出我所料,大家都想看看到底有多蜜的闺蜜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这样跑了5年?

是的,就是亮光黄色气囊灯

网友D:
建议还是换新的,毕竟一条命可不止几百块钱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技术方面我是小白,不过,我更喜欢听楼主讲和“闺蜜”的故事。

撸主啥时候愿意说说呢?

二○二四年十二月六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带着闺密”,撸主有福啊...

二○二四年十二月六日

你太邪恶了,简直无法直视

网友:
我不是关心这个气囊才来的,我是关注这个闺蜜这么喜欢当电灯泡吗,还是另有原因,说不定你的女朋友是那个闺蜜的男朋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还是换新的,毕竟一条命可不止几百块钱对吧

按照你这个逻辑,这个车子都可以换了。毕竟,只有两个气囊。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照你这个逻辑,这个车子都可以换了。毕竟,只有两个气囊。

也不是不可以,趁现在有换新补贴哈哈

网友E:
哈哈,虽然我去问一下我们这边快10年的某连锁企业的售后技术经理,两分钟的事,但是我不去问,我就想知道那么多年过去了,后来女朋友和闺蜜,你到底选了那个

气囊灯亮,都过了5年了,要喷早喷了,修啥修

一个政策就能让你换新车,老坦克能滚就继续滚

网友:
引用 网友E:
哈哈,虽然我去问一下我们这边快10年的某连锁企业的售后技术经理,两分钟的事,但是我不去问,我就想知道那 ...

老A8也是A8 啊!

网友:
又是女朋友又是闺蜜

网友:
厉害了~5年没管

网友:
5年都没修了,再亮灯5年又如何?

网友:
灯也亮了5年???我这儿有台车发动机故障灯亮,去修理了几次也解决不了,也有几年了,现在还一直在跑,打开钥匙发动机故障灯就亮着。

网友:
五年后还是女朋友吗?没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