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 SEGA Saturn世嘉土星游戏机拆解

楼主(2024-12-06):
资料来自于百度百科
SEGA Saturn(世嘉土星, 简称SS)是日本世嘉(SEGA)公司开发的第六代32位元家用游戏机。因为这部主机是SEGA公司的第六部主机,因此取名为对应的太阳系的第六颗行星土星(SATURN)。1994年11月22日SEGA Saturn开始在日本发售,定价为44800日元。(百度了一下,如果错误请指出,当时汇率折算大约是人民币4480元)首日售卖了十七万部。全球总销量为876万部,其中580万部在日本本土,296万部在国外。在和SONY的PS的较量中,由于主机硬体使用双CPU架构,导致游戏开发不易,且因过分依赖本社作品逐渐失去第三方软件商的支持而失利
CPU:日立SH2 RISC 32BIT 28.6MHz CPU X 2(两枚) + MOTOROLA 68000 CPU(声音用)(运算速度:28MIPS)
内存:共36Mbit,系统内置ROM(时钟等),扩充RAM卡,扩充记忆卡,内置COMS电池记忆
显视:最多5层卷轴,放大缩小,扭曲,变形,回旋放缩,半透明,阴影特显
声音:PCM音源32路,FM音源8路,3D环回立体声, 采样频率44.1KHz(和CD音乐相同)
周边:键盘,鼠标,磁碟机,MODME,扩充RAM卡,扩充记忆卡,各种手制等
评价:SS是采用两枚CPU工作(共三枚CPU,其中一枚是处理声音),56MHz,运行速度50MIPS(百万次计算/秒),总工作频率比PS高,但是游戏开发难度很大。SS在处理声音上又专门加了一枚68000 CPU,在声音上是当时游戏机中最强的!

下面我们一起看看这台发行于30年前的1994年日本世嘉土星游戏机

来看当时对手家的竟品索尼ps,两台放到一起,感觉像兄弟,一对相爱相恨的兄弟

正面照片

开碟仓,按键会自动弹长到这个位置

背面

接口

这个是当时的保修标签,捅破之前先拍照一张保存,24年前的标签依然完好

被捅破后就这样了

主机品牌型号,生产地,sn,这个电压居然是220v的

这个是放游戏卡的吗?懂的兄弟科普一下

电源接口,视频接口,另外一个左下像DP一样的接口不知道干嘛的

打开上盖后就是这样的

开关电源,这点我倒是没想到

拿下电源板的样子,通过这四根针,给主板供电,这个设计也有点意思。

我们一起来看光头,型号看不到,这个光头什么结构,我是真拆不出来,看主板,像是日本JVC公司生产的CD转盘总成

电源开关及导光柱

插游戏卡的地方,生锈了,估计好多年没用了

破解芯片,原理不懂,作用不懂,这里就请大神科普一下了,来自99年的破解,软件与硬件的结合,看样子像国内大神的作品

这台30年前发行的机器,设计复杂程度远超我的想象,那个年代用那么慢的cpu设计出这么复杂的东西,各种东西融合到一个系统里面,软硬件的结合,音、视频电路,射频电路,控制IO电路,cd,游戏卡,太强大了,我在想,它的性能是不是能运行win95之类的系统。

拆到这里,无论我从哪个方向拆,都拆不下去了,怀疑cd转盘是卡扣上去的,为了不破坏,主板拆不出来,对不起各位了,只能先到这里结束,转手拆同时期的竟品索尼ps,下帖子发索尼图一那台,索尼也有破解芯片
感谢观看
end

网友:
曾经拥有过!玩过莎木等游戏

网友:
我只玩过山寨小霸王的

网友:
那个年代能拥有一台ps或者土星 那必须是小康家庭啊!

网友:
1999年的玩具。

网友:
破解芯片都是香港加上的

网友:
都好久的了

网友:
以前拥有这机器的家庭环境应该不错。这机器的手柄接口怎么有点不一样呢

网友:
上古收藏神器

网友:
最近在淘宝买了个土星usb手柄,在艹武装雄狮2呢,刚把简单难度通关了,淘宝这手柄里面就一个牛屎,做工一般,手感还行

网友:
还是破解版本的

网友A:
再者这俩个机器都是9年上的,刚30年,没到40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者这俩个机器都是9年上的,刚30年,没到40年

是的,多谢指点,我打错字了,已改。

网友:
没玩过呢,小时候圈子里只有小霸王

网友B:
想当年都是天价的东西,曾经有几人能买得起?如今都成垃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当年都是天价的东西,曾经有几人能买得起?如今都成垃圾了。

是的,海鲜市场几十块就能到成色差的,没什么用,我这个是10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海鲜市场几十块就能到成色差的,没什么用,我这个是10

修起玩玩倒是不错,主要是捷带方便,测试功放啥的做音源挺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修起玩玩倒是不错,主要是捷带方便,测试功放啥的做音源挺好的。

有可能它就是没坏的,需要测量了才能通电

网友:
是不是可以打恐龙快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