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个高端热风枪861DF,快克856AD同款

楼主(2024-12-06):
前段时间在用的8205热风枪拆一个显卡的MOS时把电容都吹爆了那个复合MOS管还是纹丝不动,感觉要换一把风枪了

然后就去了解热风枪,不了解不知道这东东还有这么多学问,有什么气泵的,风扇的,直风枪,旋转风枪,还得分功率,控制方法。以前是有一个就好了,所以当时买了台便宜的8205,那个是风扇的,所以就不能再搞风扇的了,如果想快拆还得买大功率的,那个出风温度才能在大风下恒定。
然后去B站看了下大家都说快克的856AD好用,就去TB上看了一眼,我了个去,3000多,对于我这种一个月难得用一次的人来说买不起买不起。

有了换热风枪的想法后,就一直在关注这东东,其间看了快克的2008,说是用的人多,但是是风扇的,二手3XX,因为想换个气泵的所以就只看。然后有一天偶尔看到一个人发了这台861DF,6XX元,外观却是跟在售的861系列不一样,功率也不一样是1300W的,861系列是1000W的,外观跟856AD一个毛样,因为这个卖的不带风咀,就去问卖配件的,这个861DF买什么样的风咀,因为官网根本没有这个型号的资料,网上也查不到。卖配件的说这个861DF其实就是856AD,一个产品,叫861DF只是因为买家订制,因为856AD价格公开,换个型号就查不到价了,所有的配件买856AD的就可以了。
了解到了,然后就去找卖家去刀刀刀了,因为外观一般,开关处有烫伤,且型号也查不到,最终500米拿下,同样856AD二手在7XX
为什么愿意花500米去买把热风枪呢,主要是自己认为捡到便宜了,别人买7XX,我500就拿下了,当时头脑一热就买了,完全没想过用不用得上,使用率高不高就是觉得便宜,便宜!
----------------------------

买时同时顺便买了三个风咀,没买正厂的,买的副厂的,其实风咀一样用。
到手就拆开看了,想着顺便搞下卫生,想不到外表看起来一般内部却是很干净,所以拆开看了下就装回去了,没拍几张图。
用了下,感觉却实是一分钱一分货,这东东却实是牛,一般我只开90的风量,如果开满档200的风量那是要起飞的样子呀。
拆了废主板上的元件,也是轻轻松松了,不像以前,吹半天都没反应,开个400度90风量,几下就拿下来了。

还有就是里面的板子确实全是打的856AD的型号

体积很大,下面压着的是8205,比起来就是小弟弟

拆开全貌,电源进来有个很大个的滤波器,然后电源板跟无刷风机固定在底板上,控制显示固定在面板上

气泵很大一个,这样拍起来看起来不大

能正常用就不多拆了,灰也没什么就装起来了,我看有人把气泵拆了来看,我原来也想拆的,但是这个运行时平稳声音正常,如果拆坏了就惨了,看了看了下原装拆机件都差不卖这热风枪的价了,就强忍好奇心不去动了

这东东应该搞维修的用,放给我算是大材小用了。不过有好的工具折腾起来又顺手多了。有了这个后那个8205基本是没有开过机了

网友:
这鼓风机真够贵的啊

网友:
好的工具折腾起来顺手

网友:
高端货,配件也很感人

网友:
气泵好大啊。。。。。。

网友A:
国内经常干的一件事就是换个型号继续卖

网友B:
我说我那个快克850A热风枪怎么不像别人维修店的好用呢,原来还有这么多道道。

网友C:
这个也是风扇 ,不是气泵,涡轮离心风机。8205换个好的工业温控器也很好用,底子不差 1200w,改的邦可温控 300度就能拆电池保护板mos

网友:
就冲这风扇good

网友:
看起来质量不错

网友:
这成色那肯定是久经锻炼的战士了。500还是觉得贵了,主要是成色。发热芯寿命肯定有很大折扣了,换一下就超过一半的价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国内经常干的一件事就是换个型号继续卖

这个倒是跟厂家没有关系了,主要是采购或是销售的事,因为现有型号有价格参考,一个没有的型号就可以自由叫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也是风扇 ,不是气泵,涡轮离心风机。8205换个好的工业温控器也很好用,底子不差 1200w,改的邦可温控  ...

你去拆个一线品牌的显卡MOS就知道了,像是蓝宝石的RX570之类的用的高温锡的,这种保护板不算什么,8205分分钟拆。我没买这861DF时也没感觉8205有多差,换了后才知道真是一分钱一分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说我那个快克850A热风枪怎么不像别人维修店的好用呢,原来还有这么多道道。 ...

我之前也不知道,看B站维修视频时感觉别人把风枪放元件上一下就可以拆下了,为什么我的放上面好几分钟才有反应,换了后才知道就像是烙铁,普通货跟大功率高频烙铁的区别,一般用没感觉,拆多层板上的元件散热快的才有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也是风扇 ,不是气泵,涡轮离心风机。8205换个好的工业温控器也很好用,底子不差 1200w,改的邦可温控  ...

那个应该叫离心风机,不过风量大,功率大,小风量时也有压力,不像风扇一样的小风量是风压就很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也是风扇 ,不是气泵,涡轮离心风机。8205换个好的工业温控器也很好用,底子不差 1200w,改的邦可温控  ...

你这个办法也不错

网友D:
怎么感觉里面和外面不匹配呢,就是看那向个按键应该用的很辛苦的样子,但里面咋一尘不染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也是风扇 ,不是气泵,涡轮离心风机。8205换个好的工业温控器也很好用,底子不差 1200w,改的邦可温控  ...

其实多少度拆元件不要紧,要紧的是时长,特别是多层PCB加高温锡时,我用8205拆显卡MOS时开到400度,连边上的固态加了铝胶带隔离都炸了MOS都不熔锡,但是见别人视频里电容都不隔直接吹MOS几十秒就吹下来了,换了后才知道确实是工具不行,开400度90风很快就吹下来了。
如果低温锡,有铅锡,主板BIOS那是一下就下来了。
真的,不是说8205不好,我之前真没有认为到它不好,买了四年多了,不是这次吹炸了电容不换还不知道,也是去查了才知道为什么856DA用的人那么多,特别是修手机的用得多。换了后真不一样,之前拆那个显卡MOS都拆出阴影了,一直认为是我水平不好,直到换了台风枪后才知道工具也很重要。

网友:
真的买不起,有没有几百块的好用一点的热风枪???多年来一直用858d不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怎么感觉里面和外面不匹配呢,就是看那向个按键应该用的很辛苦的样子,但里面咋一尘不染呢

这是一个公司用的,都是烫的,不知道为什么要去烫成那样。我也是见外观不好才拆开想着清理下,想不到不用清理很干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