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第三方电池转大有转接器

楼主(2024-12-06):
这个是淘宝19.9的,还有一款二代的29.9元听说改进了协议。

看看这快板是不是咋们论坛大神早些年出的?线是铝线,大功率设备使用很危险。

补充内容 (2024-12-22 15:32):
今天拆开一个牧田转大艺的转换器换铜线发现线芯是纯铜镀铬的,就是原线长了点。

网友:
和群里的外挂方案是异曲同工啊!

网友A:
铝线啊,怎么焊接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铝线啊,怎么焊接的呢?

是不是铜镀锡的线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铝线啊,怎么焊接的呢?

有专用铝焊的。

网友:
为啥一块转接器要这么贵

网友:
家里用的电三轮是水电瓶的,用的是大环牛的充电器,用过几年后不怎么灵了,充不进电,表测量都没什么问题
细看是铝线用的类似锡焊的,但焊接地方都有掉沫沫了,用普通电烙铁也焊不住,后来换的新充电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铝线啊,怎么焊接的呢?

应该是铜镀镍的线,还没见过这种线径多股铝线。

网友:
铝线怎么焊接?

网友:
这个可以有

网友:
大有电池还有协议···

网友C:
这也不便宜,用铝线太坏良心了吧。是不是镀锡线?

网友:
有这种玩法,见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铜镀镍的线,还没见过这种线径多股铝线。

反正线看着是银白色的,不管是不是铜镀镍感觉自己换成铜线安心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也不便宜,用铝线太坏良心了吧。是不是镀锡线?

线看着是银白色的,还是自己换成线经更大的铜线安心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铜镀镍的线,还没见过这种线径多股铝线。

对,您讲的是,铝线这种多股的少见,倒是有不少镀镍的都是银白色

网友A:
就看看挂不挂锡吧,能挂锡就是好线,不能挂锡的就是铝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看看挂不挂锡吧,能挂锡就是好线,不能挂锡的就是铝线

十几块钱的东西大概率是铝线了,我退货换了另外一款,这个线芯是黄色的了,外壳和板子焊接工艺看着也更好,大神指点指点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86115-1-1.html

网友:
应该是镀锡铜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