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小米空气净化器2S电源板维修

楼主(2024-12-06):
我在使用的小米空气净化器2S电源板。
MODEL(型号):ACM5-AA-PW0
AC Input(交流输入): 100-240V ~, 1.5A
DC Output(直流输出): 24.0V 1.7A

这块板子已经坏了,准备维修中。板子上缺失的D06 , D05 是故障元凶。

电源板正面

电源板背面

故障导致芯片,驱动电路,MOS,等损毁。

[2024.12.7] 更新
换上了损坏元件

损坏元件列表
Q22 SVFSN65CFJ (用了其他品牌16N65替代)
R21 0.18欧碳膜电阻 (临时用175毫欧测试)
D01,D03,D02,D01 FR206
Q21 4401 三极管
D06 D05 SR5150
U202主控 FA5641
D23 丝印T4 1N4148
R33 100欧驱动电阻

====================
结果:失败
分析:
    淘宝购买的FA5641是假货,示波器观察芯片启动后OUTPUT无输出。芯片的VCC在瞬间到达启动电压14V后进入8~9V的反复重启。

求助:
    是否有大佬知道这个芯片的替代型号?淘宝上这款芯片貌似都是翻新打磨

网友:
看来我来早了。

网友:
看来我也是来的有点早了,楼主搞快点

网友:
目测是一个电阻烧了。如果电阻烧了意味着场效应管也烧了

网友:
24V电源很常见,其实如果不好修,随便找一个可以代换。

网友:
短路引起的烧开关管??

网友:
整流管击穿莫非是电网超压所致?

网友A:
单位上的也爆了,和这个一样,没有找到合适的更换件,最后直接花200多网购了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位上的也爆了,和这个一样,没有找到合适的更换件,最后直接花200多网购了一个 ...

200多??????

网友:
果然又是黑板

网友:
单位的是公款啊,200算啥子

网友:
板子做工看着不错

网友:
坏的元件不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单位上的也爆了,和这个一样,没有找到合适的更换件,最后直接花200多网购了一个 ...

控制板价格偏贵,最好能找到副厂配件。实在没廉价兼容,用船型开关改成手动凑合用。

网友:
没有办法,刚装修好的办公室,急需除甲醛,贵也得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控制板价格偏贵,最好能找到副厂配件。实在没廉价兼容,用船型开关改成手动凑合用。 ...

小米空气净化器就不便宜,没有想到配件贵的离谱

网友:
输出短路也不会坏这么多原件啊,也修过一个后级二极管短路的,就只是短路

网友C:
我之前100米收了个2代,卖家说洗了下滤芯底部就不开机了。

我收回来直接把底部电源板拆出来,果然烧了。

换了一块手上现成的24V电源板,成功修复

网友(2025-01-07):
引用 网友C:
我之前100米收了个2代,卖家说洗了下滤芯底部就不开机了。

我收回来直接把底部电源板拆出来,果然烧了。

100同城收了个2s,好的,就是原装背板的盖子,卖家换米皮新风的时候弄不见了,全套米皮新风一套也送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