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5元钱科麦斯手持吹风机拆解

楼主(2024-12-06):
瞎逛的时候看到某宝推这个19.9元一个,单主机,不带电池和充电器。

过了几天还在推于是加购,有个优惠卷能抵4.5元。加购后看到商品主图写着收货返10元。
今天到货好评,支付宝打款10元。顺便拆了看看这个做工。

整体比较软,用点力就能变形,不知道是不是旧轮胎做的。
里面没电路板,开个一个,侧边小圆点是锁定开关,不用一直按着。

电机裸露的电线可以看到是铝线电机。

商品写着可吹可以吸,管子装前面就是吹风,管子装侧面那就是吸了?集尘袋装前面?可是里面风轮不就很容易脏了?

像那种排水管,软软的可以变形,不好就是太软,好就是太软可以塞到缝隙里。

牛津布袋,很薄很薄。

电池极片距离。我买了电池外壳和保护板,一共是6元,明天到货。

打螺丝的小伙子,请认真一点,都打歪了。

机器本身这里就是坏的,里面晃的响,原来是这个断了。

电机支架只装了2颗螺丝。

RS550-21V 电机

电机是新的,里面没有碳粉

可以看到线头发白,是铝的。手机拍照的看不出,眼睛实物才看的出。

补两颗相近的螺丝加固一下电机。

网友A:
这玩意风大吗?感觉不会比普通电吹风打。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风大吗?感觉不会比普通电吹风打。

我用的16V电池测试,和普通吹头发的吹风机差不多。如果用21V的 应该会更大一些。

网友:
普通吹头发的吹风机差不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16V电池测试,和普通吹头发的吹风机差不多。如果用21V的 应该会更大一些。 ...

换个10万转的暴利吹风电机,估计就厉害了

网友:
这种质量,用不了几次就坏了

网友:
妥妥的工业垃圾

网友:
反正这种便宜的东西就这样,能用,但是时间不长,吹和吸的力量都不大,如果几毛钱买,还是很划算的。

网友:
看到楼主用胶粘合,个人建议还是直接塑料用烙铁焊接比较靠谱,胶粘合时间长了还是会脱开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回收塑料,粗糙的注塑件,电线端子都是不良品,

网友:
这价格下~如使用次数不多,偶尔用下也不错~

网友:
搞不懂生产这样的产品意义何在?最后还多了电子垃圾!难道就为了骗一波是一波的钱

网友:
回收塑料做的,强度太差

网友B:
用21伏电机分分钟就烧了,当时白嫖就没退,铝包电机还没有散热风扇,我后来改了纯铜电机,风力提高很多,好像能达到300克推力

网友:
这个价格也就这样了。

网友:
手里有12W转的小吹尘器,这个就没上车

网友:
我用东成插电的,6档风很猛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21伏电机分分钟就烧了,当时白嫖就没退,铝包电机还没有散热风扇,我后来改了纯铜电机,风力提高很多,好 ...

300克推力也还行,测试了几款家用吹风机,基本都不超过100克。

网友:
临时用一下,还不要贵的,这个是最好的选择

网友:
一堆回收塑料做的,也用不3几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