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maxhub大屏会议电视开机提示cmos checksum,更换CMOS纽扣电池

楼主(2024-12-06):
会议室的maxhub大屏会议电视最近开机会出现cmos checksum。问了售后说cmos电池没电了,这才买一年多就没电了。。。

右侧拆下两颗螺丝, 按下橙色的就可以拆下主机了

表面能看到的有六颗螺丝,贴纸下面还有一颗

小主机,万用表测了下电压还有3V,换了块新CR2032就好了

网友:
才买一年多就没电有么可能是电脑问题。

网友:
主板纽扣电池用10年没问题

网友:
这个电池看电脑是否通电,通电就不用这个纽扣电池,如果断电了才会用纽扣电池
不过你这用1年确实有点短了,这个一般用个3年左右的

网友:
主板设计的垃圾也会导致这个电池耗电快。

网友:
外接个18650就耐久了。

网友:
纠错,是cr2032不是25

网友:
还有3V就不行了,是电池不行还是主板不行?我都是用到2V多点才换电池。

网友A:
一年就没电了?,家里2014年买的台式,用了7年才没电,我发现时间不对劲,开机还显示cmos报错,更换就好了,这个不是换CR2032的吗?你换CR2025电池容量少一半了

网友:
这主板有问题,电池还有3v电压就不工作了。

网友:
开机进入CMOS重新设置下

网友:
cmos 电池型号是2032,2025薄了点

网友:
MT61,低压U。不过还行。

网友:
万用表测这个有的时候有3v 装到主机上一样不行 老实换新的就好了

网友:
我们公司有两台这牌子的货,65和75寸

网友:
改个26500锂亚硫酰氯电池,能用到主板报废还有电

网友:
还有3V,不应该呀

网友:
这主板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年就没电了?,家里2014年买的台式,用了7年才没电,我发现时间不对劲,开机还显示cmos报错,更换就好了, ...

是2032,我打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