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这个i-FlashDisk 128G SSD 不认卡了 还能修吗

楼主(2024-12-06):
传说中的slc  SM2246EN主控 是我手里第一块坏的固态硬盘

网友:
随便找个SM2246EN量产工具试一下,至少可以收获ID

网友:
应该可以修,找一下软件开卡看看

网友:
有ROM点,拿易驱线街上,随便找个2246的开卡软件先看看。

网友:
pf064 M73好像

网友:
slc再牛皮,碰到不好的板子也废了

网友:
慧荣的不是最好修的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