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抚摸党的玩具 福禄克187

楼主(2024-12-06):
显然这台机器更有高级感,俗话说的比格甚高。停产了二十年了设计和指标也比三位半的众多心机更贵,因为它就是方面旗舰,就像三代i7。虽然老去也是曾经辉煌。

这机器的手感和颜值对得起旗舰二字,用来调试电路瞬间提升了水平。我是说信心水平。今天就带着出去拍几张照片,测试一下在不同电磁环境下的底数。基本上就是十个微伏左右了。没办法像别的万用表一样归零。不适合测量微伏电压。

网友:
抚摸党的玩具

网友A:
很多人的最爱!整体也确实还可以,不过,屏幕阴影,笔座,底数,抗干扰差也确实是问题。

网友B:
葫芦克到底坑了多少人?为何现在还有人被坑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很多人的最爱!整体也确实还可以,不过,屏幕阴影,笔座,底数,抗干扰差也确实是问题。 ...

电流档的笔座,还是可以处理的,如果出现LEADS报警,可以将两个1M电阻断开一个脚,外接一个开关,取消其检测功能,插电流座表笔后再把开关打开,如此可以解决问题,就是有点麻烦。。。。

网友:
黄皮子好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葫芦克到底坑了多少人?为何现在还有人被坑

只因国产的更坑

网友:
我手里也有一台187,十年前买的二手,手里最贵的表了

网友D:
当年还花了不少钱配了连接电脑的配件,当年把软件装在一台xp笔记本上,现在偶尔开机还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流档的笔座,还是可以处理的,如果出现LEADS报警,可以将两个1M电阻断开一个脚,外接一个开关,取消其 ...

我不是说报警,而是这个笔座不好用。太突出了,插拔手感也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当年还花了不少钱配了连接电脑的配件,当年把软件装在一台xp笔记本上,现在偶尔开机还能用 ...

你可以看看我处理187底数的帖子,不需要这样麻烦,彻底清洗表笔座就行,只要它没断,就不用更换。表笔坐清洗一定要彻底。

网友:
还可以入手289,还要好玩,特别是曲线图。

网友:
就是数字小了点。

网友:
我一直舍不得整个黄皮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