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戴尔Precision 5820工作站电源拆解(D425EF-03)

楼主(2024-12-06):
       单位更换下来几台戴尔Precision 5820工作站,还没有收走。今天值班没事,偷偷拆一下它的电源。因为场所条件有限,拍的不够详细,大家就凑合着看吧!

先看工作站外形,很有份量,这是前脸

再看看后屁股,上面两个风扇这一块就是它的抽拉式电源

右边蓝色小扳手往左掰着,然后拉着透明把手,就能抽出电源

看电源顶面,贴有产品信息标签

看标签内容,425W,电源型号:D425EF-03

电源底部,有两片电磁屏蔽弹片

侧边,也有电磁屏蔽弹片

前侧,有品字插座和两个应该是12V/0.3A风扇

后侧,电源PCB金手指

拆开上盖4颗和侧边1颗螺丝,打开上盖

正面不少元件,随便看看吧

两个散热风扇

拆开板子四角螺丝,翻过来背面都是贴片元件

底壳内有防尘海绵,一块散热胶片和塑料支撑

拆解结束,谢谢大家翻阅!!

网友:
ATX3.0标准的,而且设计成了模块,组装时省人工...

二○二四年十二月六日

网友:
品牌机抽拉式设计方便维修

网友:
电源这么干净?

网友A:
两个风扇不知道噪音怎么样

网友:
单电源设计,不能双回路供电。

网友:
这么大,做工真好

网友:
做工的确是不错,和俺单位的一样,灰尘比较多

网友:
大品牌就是不一样,做工真好。

网友:
品牌机的电源还是很可以的,和机器同寿没问题。话说5820也不算老,这就报废了?

网友:
我现在在用的就是5810,和你这个差不多,。不过我这个没有M2固态接口,装上6根4G服务器内存,装个WIN 11 ,还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个风扇不知道噪音怎么样

就开机启动瞬间轰的一声,启动起来了非常安静

网友:
dell的机箱设计确实挺不错的

网友:
成色这么好的工作站就淘汰了
好单位

网友:
这电源做工看着不错

网友:
12v比较通用

网友:
做工用料确实好,也确实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