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车铅酸改锂电的话充电器是不是需要更换?

楼主(2024-12-06):
60V100A如果改锂电的话,不能用原来的充电器充电吗?

48V20A的呢?
铅酸和锂电充电的电压和电流是不是有区别。给铅酸充电的充电器不能给锂电充吗?

我们这里有卖国轩锂电池的,不知道质量咋样。

网友:
我反正没换,能用

网友:
充电电压电流都不一样,一定要换掉

网友:
我爸的雷丁72v的,用的原来的,卖车的技术员说不需要换。

网友:
充电器差别很大,特性完全不通

网友:
也能用,不代表能常用

网友A:
铅酸电池充电器不能给锂电池充电,48V锂电池用54.6v锂电池充电器

网友B:
铅酸还有涓流阶段,和锂电充电器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A:
铅酸电池充电器不能给锂电池充电,48V锂电池用54.6v锂电池充电器

48伏铅酸充电器可以给16串铁锂充电,就是13串铁锂也能充电,就是电池要有保护板,过压保护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铅酸还有涓流阶段,和锂电充电器不同

锂电池有保护板的,只要一节超压或是总电压超压就会超压保护,就不会再充电(不是一直不再充,三元锂不会重复充电,铁锂会重复充电,超压单节3.65过压保护,保护后电池还在均衡,电压就开始回落一直到单节3.5v左右,保护板回复充放电,充电器又开始重复充电,锂电池充铅酸建议买一个电动车充电插座,充满保护后,插座就自动断电了不会重复充电

网友:
邻居铁锂,一直用老头乐那种车载铅酸充电机充电,他说电压刚好匹配,高了不到一伏吧。铅酸充电器种类多,需要确定输出的最高电压。铅酸充电器能不能代替锂电充电,不能一概而论。当然锂电专用充电器更好

网友:
不需要专用充电器,20串60V铁锂电池最高电压73V,铅蓄电池充电器也是73V,刚刚合适。而且铅蓄电池的小电流充电能更好的保护电池,提高寿命。我用72V充电器(最高电压84V)充60V铁锂电池,充满保护板自动断开电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D:
48伏铅酸充电器可以给20串铁锂充电,就是13串铁锂也能充电,就是电池要有保护板,过压保护才行 ...

保护板的过压保护功能,对小电流还行,但对大电流就虚设了,48V锂电可以用48V铅酸充电器,但不可以用60V充电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保护板的过压保护功能,对小电流还行,但对大电流就虚设了,48V锂电可以用48V铅酸充电器,但不可以用60V ...

你要多大电流?你电池多大容量?我24
ah的铁锂20A电流充电电流小不小?照样过压保护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要多大电流?你电池多大容量?我24
ah的铁锂20A电流充电电流小不小?照样过压保护啊 ...

总之你不要相信什么过压保护就行了,我就是这样充坏了铁塔保护板,60V23A锂电,60V铁塔保护板,用72V充电器,,,,,,我以为充到差不多了,保护板会保护,结果充坏了保护板。。这就是代价。

网友A:
磷酸铁锂单体电压为3.2V,20串电压为64V,48V充电器不能给20串磷酸铁锂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总之你不要相信什么过压保护就行了,我就是这样充坏了铁塔保护板,60V23A锂电,60V铁塔保护板,用72V充电 ...

不是充坏了保护板,是满电后电压过高,拆开保护板把排线拔下来重新插一下,你60v铁锂只能用60v铅酸充电器,用72v充电器也是可以充满的,但是满电瞬间,保护板输入端会检测到超过80多V的电压,是不是提示什么充电cfe失效,72v充电器最高电压85v左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磷酸铁锂单体电压为3.2V,20串电压为64V,48V充电器不能给20串磷酸铁锂充电。 ...

打错了,不是20串,是16串,20串用60V充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