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拆一个容易损坏的萤石c8c云台摄像头上下驱动步进马达

楼主(2024-12-06):
萤石c8c云台通病,用一年后开始陆续出现上转动无力,还会慢慢低头。(手拨动会上下完全无阻力就是这个马达坏了)

故障原因:上下步进电机输出轴尼龙齿轮圈崩裂了。想要用久点就别用手强力上下调节摄像头,当然不折腾这个齿轮也会慢慢损坏的。

解决办法:更换马达(GSM20-014A五线马达)宝上拆机件13带回家。

另一个通病:摄像头镜片是树脂的风吹雨打容易脏沾灰,然后越擦刮花越多更加容易脏。

另另一个通病:如果镜头被阳光直射到树脂镜片会一年后表面出现肉眼不可见的钢化玻璃裂纹,现象就是图像模糊出现“白内障”。(未被阳光直射则老化较慢)

解决办法:换玻璃镜头只需要5大洋带回家。
镜头规格:m12螺纹,4mm/6mm焦距

更换后就不怕晒,不容易脏无需被动擦拭镜头,透光度明显比全新树脂的清晰很多。

好了,大家遇到类似云台上下马达萎了不妨试试换马达。遇到镜头容易脏出现刮花与老化试试换玻璃镜头。镜头调节清晰度时要轻轻向内按压着调节,因为m12螺纹精度不是很高,容易出现四周聚焦不良中间清晰的问题(要检查中间与四周的聚焦)。然后用uv胶水固定封住镜头调节螺纹,用热熔胶也行。

上图:

老化后镜头的外表面看似不严重,实际在摄像头工作状态调节焦虑把焦点调节到微距时候的图片就是一张钢化玻璃那样清晰致密的裂纹表面。

另一个故障求指教:
c8c左右转动出现长按方向按钮,云台且动一格勉强转动,正常是长按连续转动。目前替换水平马达与升级重置固件都无效,且开机自检不水平转动,自检且上下自检。

发贴不容易方便的话友善的回个帖交流,点个赞吧!

楼主:
拆机视频就不发了,网上一搜索一大堆这个型号的全新云台更换玻璃镜头的高清视频。(别问啥牌子是不是全新,只要是树脂镜头换就对了)

网友A:
看着像是无刷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像是无刷电机

确实没有电刷,这个确认是步进马达。

网友:
塑料材料的齿轮使用环境温度过高或者温度过低都容易坏

网友:
这齿轮还是五颜六色的

网友B:
之前买摄像头,看了半天,功能其实大同小异,选大品牌比较有保证。
最后还是放弃了萤石,入了TP-Link的,只因为TP的支持NVR储存,App没有广告(不过我也不知道其他品牌的App有没有广告)。
希望它能耐用些。

网友:
塑料材料的齿轮不耐用

网友C:
运行时,里面的温度有点高,塑料件老化就快。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运行时,里面的温度有点高,塑料件老化就快。

上下马达的金属外壳与摄像头主板散热铁片还有导热垫子相互导热了。

宝上好像有改进款式防止断裂的马达售卖了。为啥这个不能整个用金属的,难道这个尼龙齿圈有限扭滑动保护齿轮组的功能?

楼主:
树脂镜头老化,上下马达断齿圈很普遍现象。第一个可以一次治愈,第二个完全没办法根治。

网友:
换过几次了, 是有刷电机。这个看起来像是24的步进电机,发热比较大。。谢谢分享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之前买摄像头,看了半天,功能其实大同小异,选大品牌比较有保证。
最后还是放弃了萤石,入了TP-Link的,只 ...

大部分都有广告,很是讨厌

网友:
以前拆过一个摇头有问题的风扇,也用的类似步进电机,换了才正常。

网友E:
看来你经常转动摄像头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来你经常转动摄像头

停电后自检才有机会转动,平时都不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大部分都有广告,很是讨厌

“TP-Link物联”App真没有任何广告,TP是统一用这个App来设置路由器,看监控摄像头,以及管理TP旗下的其他设备,如NVR、智能门锁、扫地机器人等。

网友:
引用 网友B:
“TP-Link物联”App真没有任何广告,TP是统一用这个App来设置路由器,看监控摄像头,以及管理TP旗下的其 ...

看来可以考虑使用tp的产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