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 比亚迪绿净系统PM2.5速测仪传感器感觉响声大,拆开小气泵润滑下

楼主(2024-12-06):
比亚迪绿净系统PM2.5速测仪传感器感觉响声大,感觉是气泵嗡嗡的声音

拆开研究下,这个是装在副驾杂物箱上面,连两根管子用于从车内车外吸气进来测量,拆倒不难
拆下之后感觉还挺复杂的,外面有个切换车内车外管子的三通电磁阀,里面有小气泵吸气,还有个激光传感器

准备给小气泵润滑下试试

这个架子的两个脚不好拆,拧螺母橡胶脚会扭,螺母不松。不知咋拆只能掰弯了

看电机没啥明显问题,准备把电机这个轴润滑下试试

网友:
拆开了不好恢复装回去,里面的密封垫比较容易坏。

网友A:
这么一个小部件,内部居然这么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一个小部件,内部居然这么复杂

是的太复杂了,这个用来从车外吸灰进来测量的东西设计的这么复杂,不好拆不好清灰,导致盒子里面有不少灰尘,感觉设计不太合理

网友:
设计的过于复杂了,话说这个空调滤芯要经常更换吧,不然没法过滤PM2.5

网友:
这工艺用料,也就普通家用电器的水平。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太复杂了,这个用来从车外吸灰进来测量的东西设计的这么复杂,不好拆不好清灰,导致盒子里面有不少灰 ...

不过说实话,大家可能对车内的空气质量不大关注。灰尘、尾气,挥发物这些,当然是越少越好。此外,如果有氧浓度检测功能并自动换气,这是最好的了。

网友B:
抽车外的空气有必要这样设计?

网友:
应该是测量车内空气pm2.5的,可能怕大灰尘堵住了测量探头才这样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抽车外的空气有必要这样设计?

好像是为了车外空气污染严重的时候自动切换内循环,当时15年雾霾严重,这个是个卖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