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修小区的太阳能路灯,意想不到的问题。

楼主(2024-12-06):
小区路灯好几个月都不亮了,昨天他们把它拆下来,让我看看。

一看这外壳,就没有复原的可能了。全塑料外壳加上这几年风吹日晒老化,又是一体机壳,没有一颗螺丝固定,用胶水做的固定+防水。

这个遥控器红外接收头处的塑料泛光外壳,一碰就碎了。

用风枪慢慢吹,最后还是给拆烂了。

1个小主板
2节磷酸铁锂电池,容量未知。
3块LED灯板,
这就是这套系统的全部了。

主板背面接线触点。

拨开电池外皮,发现是2节并联,用点焊机加工的螺栓柱。

太阳能板工作正常,在阳光下有5v多的电压,问题就是晚上灯不亮。

检查电池也是好的,有3.2v的电压。那么问题就出在太阳能控制小板上。

发现开关关闭,主板电池电压就正常,打开开关,主板上的电池电压就为0,看样子是主板有短路,导致电池输出保护。

发现是这颗电容短路,就在开关后级,连接的主板GND,拆掉不要了。

按开关灯立马就亮了,看样子就是这颗电容损坏,导致电池保护板保护,无输出。

就是这颗发财电容导致几百元的路灯报废,外壳损坏,现在不能复原,接下来找点材料把这套安装在窗户上,接到楼梯间做照明用。

楼主:
一楼占用,等我安装好后再继续

网友:
话说这种灯,亮度也不行是寿命也不行。

网友:
啥意思,这就成你的了?

二○二四年十二月六日

网友:
这类电容故障率不高,我只碰到过几次.

网友:
太阳能板功率是多少瓦的?

网友:
拆开里面挺干净的,防水做的不错。

网友:
两个电池能顶一晚上吗

网友:
机壳没有一颗螺丝用胶水做固定的其实就是一次性的设计,用坏了就得扔。

网友:
一颗小电容计划性报废

网友:
这种东西一般都是高价采购的,其实根本不值这个价。
不光是路灯,包括消防器材、防火门、栏杆、玻璃、开关、灯。。。都是经常坏,物业为啥不买大牌的?
因为大牌价格透明,且老不坏油水就没法来了,一修一换还能增加支出好做账也可以顺当把钱花出去。

网友:
修好放室内用。

网友:
灯板放室内用可以随便整了,反正不用考虑防水。

网友:
我老家的1年左右就坏掉了

网友:
咸鱼20块难出吧

网友:
这种就是创造gdp的产物,亮不了多久

网友:
楼主有耐心,手艺也不错

网友:
因为大牌价格透明,且老不坏油水就没法来了,一修一换还能增加支出好做账也可以顺当把钱花出去

网友:
说实话 这种质量的 大面积使用的话,隐患挺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