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MG27A掌中宝钳形表改造的设想,万一实现了呢

楼主(2024-12-06):
因为无聊,弄来个玩具玩玩
拆个刚到手的玩具,MG27A掌中宝钳形表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amp;fromuid=1332696

然后仔细看了看,它的钳头和表头居然不是玩具级别,于是萌发了改造的念头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amp;fromuid=1332696

初步设想:
1、不再要电压及欧姆档,作为纯粹钳表使用,因为手里不止一个玩具,但能测交流大电流的玩具只有这一个;
2、表笔孔保留做钳头直接输出,用数字表测钳头的电压或者电流来解决小电流测量问题
3、改一下表头电路,那里浪费了很多性能

这是它的表头电路,原来的分析是错的,这里的2个二极管不是稳压管,而是检波管,在这里的作用是整流。
后来的实测是表头790欧,可变电阻225欧。

这个电路的缺点如下:
1、整流电路虽然是全波整流,但是整个电路却是表头加调整串联1k电阻之后和另一个1k电阻并联,合计600多欧的阻值,还只有1/3的电流过表头,太浪费了,搞得低档位不够低
2、全部钳表量程的前边1/5都是废物,因为每档量程过来的信号都被整流给砍了前边部分,电阻档也同理,大阻值那边的刻度大概率是不对的,只能是看看;当然了,电压档没问题,因为全部信号都过整流,这个整流的砍电压多少根本无关紧要,0V和10V根本没区别

再看钳表的电流测量电路部分
实测5A档2K可变电阻的阻值为1.05K,通表头线路的2K可变电阻阻值为1K

所以最小档5A的钳头输出是先由2.07K电阻旁路一下再经2K电阻到达600欧的表头电路,然后表头电路又剩了1/3给表头使用,能直接输出到表头的话,大概能放大3*2倍,也就是6倍的样子,这个钳头和表头的极限量程应该大致是1A不到的样子

然后我盯上了表头电路的整流二极管,这玩意如果直接给钳头使用,那该多好啊,然后查了几个钳表的电路图,发现这个地方的检波管都是2ap,于是看了看2ap的参数,额定电流5mA~~~~~也有说最大整流电流16mA的

先算算表头过多大电流吧,500V电压过1.25M电阻是表头电路的满电流,计算结果是4mA,所以这里这个5mA管子真的是一点都不富裕啊,这样的管子拿到钳头上只能测量3A电流,就算16mA也就是10A顶天了,所以还是放弃吧。

好吧,查一下2ap能用啥代换,毕竟检波管不能用普通整流管代替啊,于是我找到了1N60,这货号称30mA额定电流,差不多能有20A量程了,给25A量程使用应该没问题,也有人说峰值电流150mA,嗯,那就能抗住100A的量程了,肯定够用。

好吧,再计算一下表头满量程压降,表头电流满量程是4mA,电阻600欧,电压就是是0.24V,再扣掉可调电阻的分压之后大概是0.2V,我直接傻了,0.2V是检波管启动电压啊,我的1A量程啊~~~~~~~~~~泡汤了

现在问题来了,我是从钳头出来直接用全桥整流从2A开始还是就用表头那种整流电路从1A开始呢?,或者大量程再用全桥整流?

要改这个小钳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手里只有直流电源,么有交流变压器,要做交流钳表试验必须得有交流变压器啊,这玩意怎么以低成本弄到还是个问题,用直流电机驱动另一个直流电机来发电的方式能实现吗?

楼主:
突然想起来,这货小电流档可以在钳头输出直接玩半波整流啊,这样不省了元件吗?比原来的砍2/3只给表头剩1/3还要好一些,毕竟这样只砍1/2啊

网友A:
厉害,一个小表被楼主玩成花了!

楼主:
主贴的计算似乎有误,这里计算一下5A时候钳头产生的电压:

下边从原表5A挡位满量程表头电流再次计算一下,
表头加电阻是1.02k,再串联1k电阻后并联1k电阻,所以通过表头的电流为整体的1/3,也就是4/3=0.133mA,
表头电路是1K并联2K,那就是670欧,加上分压电阻2K,0.4mA电流压降为0.4*2.67=1.068V
这里还需要考虑整流二极管压降,参数表的导通值是0.2V,二极管导通曲线和指数曲线差不多,因为直接连了钳头输出,这里大概就可认为整流二极管的压降是固定的,这个档位按0.25V计算,1.068+0.25=1.318V。

5A分流电路实测2.07k,电流为1.318/2.07=0.64mA
钳头电流为0.4+0.64=1.04mA,电阻200欧,消耗电压0.203V
所以钳头输出电压为1.318+0.203=1.521V
每A差不多能产生0.3V的样子,检波管0.2V启动电压,最低可以标定的电流差不多0.7A,看来就是这个钳头的极限了,还得使用半波整流

使用全波整流的话,那启动电压会达到2倍检波管启动电压,需要测量1.5A以上才行,而且大电流下,半波整流本身就够用,不需要画蛇添足玩全桥整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厉害,一个小表被楼主玩成花了!

还没,只是想玩玩。

现在刚开始有想法,还没条件测试各种参数。

万一实现的前提是想法确定下来,但这需要一个前提就是得把参数搞明白

楼主:
上边的计算结果表明,这东西还是使用半波整流吧,不然最小挡位无法分辨1A的电流,这样,还得是5A量程,因为有现成的刻度,不管它准不准,反正能用。
大电流挡位由于在钳头使用了整流,所以基本就是全表盘能用,我看着那个500V挡位盘就不错,还是弄个50A量程就好,这样就不需要自己做表盘了。

下边的问题就是如何设计电路,这里需要预留校准。
钳头196欧,表头792欧,似乎不用补偿,这个误差完全可以接受

检波管直接钳头,则输出电压为1.27V,半波整流与全波整流的区别只在带负载的能力,电压是没区别的
计算一下5A量程全电路电阻要多大,这里先划范围,假设输出为1.2V~1.4V,这个调整范围应该够用了
1.2/0.133=9022欧,扣除钳头加表头的1k,还要一个8k的分压电阻
1.4/0.133=10526欧,扣除钳头加表头的1k,需要9.5K分压电阻

50A量程不使用分流电路可以忽略整流管的压降,只要它能抗住反向电压15V就够用
分压电阻为15/0.133=113K

现在来计算一下8-9.5k和113k电阻怎么得到
8-9.5k,7.5k加2k可调就行
100k以上的电阻区间序列为100k、120k、150k
计算一下120k多大电流,15/120k=0.125mA,为0.133的94%,显然误差超标了
算了,弄个100k加20k可调吧

好了,5A档和50A档都弄好了,下边看看怎么调定,5A档需要5A交流电和相应测量设备,测量设备咱不缺,可交流电怎么弄啊?
检定50A,就算绕5圈测,那也得10A交流电,我真的想不出哪里能弄到这玩意啊?

网友:
楼主的改造一定会实现的!

楼主:
设想差不多了,现在该实际折腾了。

首先需要测试一下表头电路是不是如我计算的那样,1.318V满量程,这个来个可调电源加可调电阻就行,手里都有。

然后需要一个5A的交流电流和一个50A交流电流来标定钳表,220V5A需要1100W用电器,这个似乎不难解决,但是困难在50A交流电流上。

最后一个问题是这个钳表可以竖放使用,也可以平放使用,但斜着拿指针会有自然偏转,这个似乎是低端指针表的通病,限定使用角度,否则误差会变大。

网友:
等成品看效果

楼主:
今天把整流管拆下来测,压降0.3V,奇哉怪也

看来测量方式有误,我的表不到一定电流不认为二极管已经导通,应该使用在线小电流测管子端电压的方式才行

懒得再测,还是分别计算一下钳1A电流的时候管子导通和不导通两种情况吧
管子不导通
钳头输出电压1.52/5=0.304
总电阻为分流电路电阻2.07k+钳头内阻0.2k,分流电路压降2.07/(2.07+0.2)*0.304=0.277V
实际上这时指针有偏转,所以测量结果0.3V启动肯定不对

管子导通,分压0.2V?
钳头输出电压当然还是0.304
总电阻得列方程计算了………………麻烦,还是按表盘上大约0.6倍的指针偏转计算管子分压0.2V对不对吧
表头电路电流0.4/5*0.6=0.048mA,压降0.048*2.67=0.128
分流电路电压0.128+0.2=0.328,离谱了,超过了钳头输出电压
好吧,我们先看看这0.128mA在钳头的压降0.128*200=25.63mV,
按钳头和分流电路分得0.304-0.026=0.28V计算,分流电路电压2.07/(2.07+0.2)*0.28=0.255
此时整流管端电压为0.255-0.128=0.127mV

好吧,这不是我查到的任何一种检波管的参数。

不用分流电路的方案,钳头输出0.127mV的时候卡住的电流为0.127/1.521*5=0.42A
啊……………………哦………………………………完蛋,5A档表盘必须重新标定一次了,1A以下还要标0.8A和0.6A两格

楼主:
8楼的想法有误,因为有数字电流表和电压表,只要测出来几个电流下钳头的感应电压就可以确定钳头的参数,然后表头的参数也可以测出来,不需要非得50A交流电,那玩意弄到太过困难了

这样就可以不再使用可调电阻标定钳表,直接计算好分压电阻并找到它就可以了

楼主:
先画个草图,顺便把原板子拆光,以后需要改再说

再上传一张别的钳表的电路图参考一下

图上可以看到,这个表头的参数是300欧,0.2mA,小钳表这里是800欧,0.133mA,要是600欧0.1mA就完全一个级别了,现在小表满量程电压比那个高差不多一倍的样子
再看分流电阻参数:
小表5A分流电阻2k;25A分流电阻210欧;50A分流电阻100欧
大表10A分流电阻2.2k;50A分流电阻150欧,250A分流电阻36欧
按最相近的2k分流电阻看,都钳5A电流,小钳表在这时比大钳表输出电压高4倍的样子,所以小钳表的线圈肯定比这个圈数高很多,应该也是大概4倍的样子。

网友B:
钳头线圈开路的话,电压会有多高? 会不会不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钳头线圈开路的话,电压会有多高? 会不会不安全?

你可以按我的思路计算一下25A档和50A档,看看感应电压是否和所测电流成正比

楼主:
现在研究一下小表能不能增加一个250A量程

首先,这时小表的感应电压已经高达75V,检波管肯定是扛不住反向电压了,这时有2个方案:
一个是换成普通整流管,0.5V压降这个时候可以当作不存在,检波管需要挪地方了,挪到到分压电阻和表头之间,500A档不过这个管子,而是过另一个整流管和565K的分压电阻
第二个方案是加分流电阻,分流电阻也必须在检波管前边才行,检波管还是得挪地方
这时需要在钳头两端并联一只50欧电阻,主回路250欧,钳500A电流时的功率为75*75/250=22.5W,嗯,那个小线圈需要直接承受差不多20W的发热功率,这个钳子肯定是直接烧掉了………………还是放弃这个方案吧

楼主:
怎么想怎么觉得5A和50A两档量程太少,看人家10A、50A、250A三档量程
原表是5A、25A和50A,不如保留25A档,把50A改成100A,自己画一下表盘?
根据上边的计算,100A的时候感应电压为30V…………别的不说,2ap也许扛不住这样的电压

买了点1N60P,今天到货,用4只表对比测了一下钳表原配和1N60P的导通电压,好玩的事出现了,两个低电压输出的表测出来的结果是原配导通电压低,0.21V和0.23V的区别,不大,而两只高电压输出的表测出来截然相反,0.37V和0.31V的区别,1N60P导通电压低

网友C:
有空间的话加一个阻抗变压器转一下不知道行不行。关键是表头非线性不好处理,是不是要重新绘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空间的话加一个阻抗变压器转一下不知道行不行。关键是表头非线性不好处理,是不是要重新绘制。 ...

那玩意比起电阻啥的太大太复杂了,弄个小的还没用

表头真的没办法,交流信号要整流才能进表头啊

现在有个想法,还剩一个输出档没做,干脆做成1A电流输出0.1V,用别的数字表直接测输出电压多好。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玩意比起电阻啥的太大太复杂了,弄个小的还没用

表头真的没办法,交流信号要整流才能进表头啊

老式收音机的音频输入输出变压器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式收音机的音频输入输出变压器试一试。

那东西啥规格的?

弄这玩意需要做全新的实验,不是测定完钳头和表头参数就能解决的,还需要测试组合的输出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