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无线款防静电手环靠谱么?是否有人用过?

楼主(2024-12-06):
一般防静电手环需要接地线才能正常使用,

这种无需接地线的手环靠谱么?
是否有人用过

网友A:
用过,这个需要制造专业人员来说.但现在公司产线还是用有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过,这个需要制造专业人员来说.但现在公司产线还是用有线的.

拿塑料棒在头上摩擦几下,这个无线款防静电手环会发光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拿塑料棒在头上摩擦几下,这个无线款防静电手环会发光么?

已经N年前用过了,这几年在PC制造行业都是使用有线.无线没有发光的呀,记得有一个测试点,靠近接触有响铃LED点亮忘记是正常的还是不正常.

网友:
从原理来说,这个是智商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已经N年前用过了,这几年在PC制造行业都是使用有线.无线没有发光的呀,记得有一个测试点,靠近接触有响铃LED ...

网上有人说检测到静电,无线手环会发光

网友B:
https://www.mydigit.cn/thread-126248-1-1.html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74566-1-1.html

网友:
单位机房设备自带的都是有线的,无线的没见过。

网友:
智商税。没有接地就没有放电回路。

网友:
无线防静电手环使用是有条件的 ,要有防静电地板或地垫,穿防静电鞋 ,使人体和工位形成等电位。进入工位前用无线手环触点接触接地点释放多余电荷。

网友C:
无用的家伙!用了之后坏芯片还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s://www.mydigit.cn/thread-126248-1-1.html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74566-1-1.html

这个帖子里有人提到了身上带电的问题,就是接触了某些物体,就会放电,比如摸车门、碰别人等等。有人想了办法,先拿个东西放下电,再去摸车门。其实几乎所有人没搞清楚身上带电的原因。其实每个人是活物,一动,穿的衣服等就会互相摩擦,产生静电。那么,为什么同在一起的人,有的人身上会带电,而有的人不带呢?这个问题似乎没人说得清楚。其实原因出在每个人穿的鞋子上,有的人穿的鞋子绝缘性很强,静电无释放通路,人体带的电就会越积累越多,有时手碰到别的物体,就会放电。而有的人穿的鞋子,绝缘性不强,摩擦产生的静电随时通过鞋子和大地泄放掉,于是静电就不会积累。而且我还发现,穿贵的鞋子,大多不会积累静电,便宜货容易积累静电。

网友:
怎么可能有用,说不通。

网友:
二十多前用过,还拆过,里面就是一个电阻和两片导电硅胶垫。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无用的家伙!用了之后坏芯片还多!!!

你现在拆焊不用静电手环么

网友:
没用啊,早经过市场检验了。

网友:
这个无线的不是智商税,只不过大多数人的使用方法是错误的,然后被以讹传讹了。
这种无线的是针对经常工厂内经常移动的操作员使用的,就像十楼说的一样,进入工位前需要用无线手环上面那个螺丝接触一下接地点释放静电。
某宝和某夕夕现在很多静电释放器都不是智商税,大多都是使用一个150K电阻加上一个氖泡的形式释放静电,和普通测电笔原理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s://www.mydigit.cn/thread-126248-1-1.html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74566-1-1.html

智商税。

网友(2025-01-12):
我带了,被电的概率少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