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8700K原装硅脂老化,液金轻松压制高温

楼主(2024-12-06):
9月份开始玩黑悟空,CPU 是工程版8700K,老是高温,有小超37超到42,这个游戏不是太吃CPU ,没理由高温的

测了70多W 彪到90度,散热器才微温

买来液金,是比较粘的那种,测试过轻甩不跑动移位
双面刀片开盖,原来的硅脂干已干,用塑料刮净黑胶,

CPU晶片用细砂纸轻轻打磨花,液金才会比较好涂开不聚集,
有几个点是导电的,用UV胶封好,双面涂好液金,

黑胶原位涂740硅胶,按原位盖上盖子,橡皮筋小心扎好,不要弄移位了

第二天胶固化后清理散热器底和CPU盖上的硅脂油,散热器底标好CPU的位置,涂上液金,涂到刚好涂开,而又不会没有

测试95W稳在60多度,120W最高75度,主板MOS管散热手不能碰3秒,太热,就退出测试了
侧吹式的散热器就是这点不好,没有气流吹到主板帮助主板散热

散热是单风扇6管双塔

这次开折腾还是很成功的,从70W90度降到120W76度,后来又加电压0.15V,超到45倍频,还是稳定运行
没有用硅脂做封闭,是比较冒险的,但测过用点力甩都不下来,在立放的机箱里不动应该是不会流出来掉到下面的M.2和显卡的

到现在12月份了,散热性能还是很好的

液金会溶解金属,铝的散热万万不能涂的,铜的好很多,但也有互溶,最好的是镀过镍的

网友A:
液金是液态金属吗?涂上去后还能拿下来吗?

网友:
把CPU开盖涂液金,牛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液金是液态金属吗?涂上去后还能拿下来吗?

是的,是几种不同溶点的低温金属调配到刚好是液态又不容易流动粘性又高的程度,可以擦干净的不过会有印子

网友:
这散热效果加强了

网友:
散热已经用这么高级的东西了?那我收藏的硅脂没啥用了

网友:
不推荐这个,反正有风险
高端硅脂足以

网友B:
温度没有卵用的,而且你这拷机没拷对,只拷FPU,不撞墙降温就是可以,但是一般来说你这个主板太丐了,就是你说的MOS烫手那个问题,可能10分钟过后就降频

液金外部不建议上,会有流出风险,内部的涂完后建议马上装机,让散热器压着,橡皮筋力道不足的。我当时也是qn8g,买的别人改好的,用了1年半120度关机,自己拆开发现从核心上流下来了,这个就是量不足,一定不要听网上说的少涂,而要做到有表面张力。改完一直正常使用,后来出掉了。这玩意查了外网,最长有6年不衰减的,所以衰减的一律是没做好密封或者量太少了粘不住,而不是液金衰减。

这种东西,还是得靠自己琢磨和外网搜索,中文网络能提供的有效信息少之又少。

网友:
这操作真是牛,一般人弄不了。

网友:
8700三年半前开的盖,粘回盖时也没留什么“透气孔”,可以说是全密封,目前一切正常,也没必要如网上说的一年一换。

网友:
这样不会把CPU冷感冒了?

网友C:
早点换了吧,趁着价格还可以换个温度低的性能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温度没有卵用的,而且你这拷机没拷对,只拷FPU,不撞墙降温就是可以,但是一般来说你这个主板太丐了,就是 ...

买改好的应该没有自已改的那么舍得本,你这会流下来,我用的甩都不动,
散热导热我的理解是填充空隙,发热体和散热器之间越近越好,但要有有效填充导热剂,液金要和涂面要浸润,不浸润就好像焊东西没上到锡一样,一压就跑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早点换了吧,趁着价格还可以换个温度低的性能好的

换啥好呢?上12代I3整个平台都要换了
本来就是300多黄鱼上收到,够用了,现在性能都用不完,核心都在摸鱼,除非的打打游戏,没什么瘾,黑悟空打了三个多用,前两天才打完一同目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改好的应该没有自已改的那么舍得本,你这会流下来,我用的甩都不动,
散热导热我的理解是填充空隙,发 ...

高温就会流的,所以说外面是不建议弄的

物料成本都一样的,我用的就是卖家给我留的一管价值80块钱暴力熊和704硅橡胶,就是手艺问题

网友:
高端硅脂足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啥好呢?上12代I3整个平台都要换了
本来就是300多黄鱼上收到,够用了,现在性能都用不完,核心都在摸鱼 ...

换个好点的显卡就行了

网友:
现在温度墙实在太强了

网友:
加强散热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