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手机主板上的导电胶带是干啥的?

楼主(2024-12-06):
一般手机主板上没胶带,

为何这个手机上有胶带,而且背面是导电的,
这种胶带是用来干什么的?为何要用导电胶带?

网友:
铜箔 散热+电磁屏蔽用的

网友:
好像是在上面加强散热的

网友:
导电导热稳固主板

网友:
加强散热的

网友:
散热铜箔

网友:
散热+电磁屏蔽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加强散热用的?

网友:
散热加电磁屏蔽吧

网友:
单面导电铜箔,屏蔽+散热

网友:
散热用的吧

网友:
应该是散热的把

网友:
散热屏蔽加强垫层都可以。

网友:
铜箔,感觉以导热为主

网友:
应该是散热用的吧

网友:
一般是散热+屏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