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若松暴力吹尘器突然挂了,换主板归来 修复了若干bug

楼主(2024-12-06):
这个吹尘器打买来真是命运坎坷问题多多,先是自己修复了漏电的问题https://www.mydigit.cn/thread-479569-1-1.html  然后前些天使用过程中出现按键自动关机的问题,拆开检测找到损坏部位但是无法修复(mcu io口击穿半短路),于是找卖家,结果卖家态度非常消极,爱答不理的玩消失,最后急了说要投诉他们才勉强给了个厂家的返修地址(若松只不过是贴牌),然后就又是爱答不理玩消失,于是跳过商家直接电话联系厂家那边,好在厂家服务还是不错的直接让把东西寄过去维修,过了几天修好寄过来了,发现并不是换件维修,而是除了壳子换了一套新版的瓤子。经过测试新版基本解决了之前老版本的所有bug和缺陷,改进了若干的地方。

下面说下老版本存在的问题:
1 充电口太靠里,插充电线时很难插到位(这个问题早前发帖后已经自己调整接口位置解决)
2 充电口6针接口且不带5.1k下拉,c to c 线不能充电(这个自己增加了5.1k下拉解决)
3 充电指示不准确,指示灯显示充满,实际真正充满还需要很长时间,充电速度慢。
4 按键太硬手感很差(这个自己通过调整外壳按键处塑料解决了)
5 开关机需要长按2-3秒,关机必需开机后等待15秒才行,体验很差。
6 扳机轻按低转速时有概率会自动关机(这个已经找到原因,后面会有视频和详细说明)
7 扳机轻按低转速时无法保持稳定转速(会转一下停一下如此循环)
8 扳机有软启动功能但延迟太大,导致扳机调速不跟手

上面说的第6条就是这个效果,轻按扳机时偶尔会自动关机,原因是此款过流检测并没有采用电流采样电阻,而是采取堵转保护的方式,堵转保护并不是基于电流,而是检测反电动势换相的信号,也就是轻按扳机此时反电动势换相信号很弱,有时并不能被mcu检测到,此时mcu认为机器启动且无反电动势信号则认为堵转 于是启动保护自动关机。显然这样的“过流”检测是不可靠的。这次我遇到的问题是使用过程中突然自动关机,且再次开机无论怎样按压扳机都自动关机,此时立刻想到了很可能是反电动势换相检测部分出现了问题误触发了“堵转”保护自动关机。

于是拆开看看

下图反电动势换相检测部分电路,经测试发现u相io口阻值异常,拆掉u相输出限流电阻,直接测量mcu io 口发现半击穿状态(且伴随37ma漏电),这下褶子了,虽然找到了故障点(mcu损坏),但是mcu内部有程序,单纯更换mcu也是没啥用的,找商家要固件?一个是他们没有,一个是有也不可能给我,于是只能返厂维修。造成此故障的根本原因是反电动势检测io口没有使用tvs esd保护管,导致电机反电动势高压某些原因,列如电子刹车信号不及时等等原因不能完全屏蔽高压使高压经分压网络进入mcu io口,io口的耐压很低就有损坏的概率,属于设计缺陷。

返厂归来后,开关机时增加了提示音,提示音来源于电机,开关机还是长按 但是只要不到1秒,开机后短按切换3个固定档位功能不变,长按可立刻关机不再需要等待15秒体验好很多。

卖家页面显示此款已经升级到150w(经测试实际功率达没达到不知道但是风力明显比以前要大,证明功率还是有所增大的)电机和之前也有所不同。

电池和主板

新版主板正面,可以看到c口改成了16/12针(老版本6针),且接口已经比老版本更靠后,解决了之前充电线插不到位的问题。

且增加了两颗5.1k下拉,已经默认支持c to c 充电。充电ic 打了防水胶,但是看封装应该改成了ip2326,已经支持15w qc快充,所以充电速度比以前提高很多。

比老版本省了一颗3相桥驱动。增加了电流取样电阻,因此过流保护不再依赖反电动势检测,彻底杜绝了轻按扳机自动关机的问题,也因此使扳机延迟缩短了一半儿,低速不在出现转动停止再转动的问题解决了若干bug。

mcu也有胶看不清型号,型号据厂家说换成了领芯的。

3路自举二极管

指示灯 霍尔没啥变化,零功耗开关机电路只是布局变了,电路结构和老版本没啥区别。版本号和日期 24年10月22号,看来刚修改1个来月

电池

还是东磁3000mah动力电池

充电功率实测,比原来大将近一倍。并且每隔3秒检测一下电池状态,可以精确的指示充满与否,之前老版本的充电指示不准确问题也一并解决,并且增加了充满电提示音。

此次返厂新换的主板风力得到了提升,充电速度也得到了提升之前基本所有问题和bug全部解决,看来也算因祸得福了。

补充一下新版吹秤数据,140克左右,比老版本110左右大30克,功率看来确实提升了。

网友A:
球球你不要吓我,我的是旧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球球你不要吓我,我的是旧版。。。。

老兄要不也想个主意返个厂要不只能默默忍受

网友B:
我差点就买这个牌子了,他这个还不便宜。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兄要不也想个主意返个厂要不只能默默忍受

暂时先用着,哪天万一真是嘎了,再返厂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差点就买这个牌子了,他这个还不便宜。

嗯比咸鱼上的diy款要贵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暂时先用着,哪天万一真是嘎了,再返厂试试

我这个正吹着树叶子给车除尘按没几下就挂了

网友C:
这多少钱买来着,吹力多少

网友D:
这售后不错,换新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多少钱买来着,吹力多少

现在马宝170左右,老版本实测吹泵110克左右,新版本130,4应该是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售后不错,换新板。

嗯厂家还是不错的,商家基本就是js

网友:
这厂家还算负责

网友E:
这个好可爱的说~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好可爱的说~

嗯体积小巧~

网友:
体积小风速大

网友:
多少钱 多少钱 ?  能不能用来吹电脑电源?

网友:
这售后还是认账的

网友:
小巧玲珑   还有点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