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改造电解臭氧水杯,充电变直插

楼主(2024-12-06):
这是2019年买的锂电充电的电解臭氧水杯,不会像高压电离空气那样产生氮氧化物,也不用费心气液混合。
不过电路设计有缺陷,对充电器苛刻,击穿了两次,第一次商家高管给我退换了;前年借人拿回来不能用了,只能自己想办法。
当时买近五百元,现在,有二十元的小电解器,甚至可以买到稀有金属的正负极DIY,间隔约0.5mm,电压7~15V,电流要大。

正负极:

闲置了一年多,这么贵扔了可惜,决定改造成DC直插,免去充电麻烦,不用担心寿命。于是买元件开工:

下图这TC4056A容易击穿,我只有5V的充电器呢!

下图这U2打磨了,其它三个芯片都是MT7261

螺丝套有软胶垫防水:

先通电测试电极,能冒泡,再焊接DC插座

利用原有LED小孔,还要稍微挫大才能放入DC插座:

安装好了,用螺丝刀推紧:

完工封盖的样子:

原机10W,我接上12V2A线性电源,产量明显变大:

谢谢观看!欢迎撒分~

网友A:
使用五年了,看起来和新的一样,保管的很到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五年了,看起来和新的一样,保管的很到位。

谢谢支持!
用的不多,塑料壳比较硬、附送便携包。

网友B:
为修复大气层做贡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修复大气层做贡献

那是骗局!高空中的臭氧是雷击电离产生的,南极没有雷电就必然稀缺。发达国家主要在北半球,怎么没有空洞呢?

网友:
臭氧水,头一次听说

网友C:
离子水吧还是啥富氢水,日本人喜欢过

网友D:
臭氧水?做什么用的?为了保健??

网友E:
电解水产生臭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离子水吧还是啥富氢水,日本人喜欢过

不同的,成分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臭氧水?做什么用的?为了保健??

地球第二强的杀菌消毒水,完全没有毒副作用,还能帮助修复伤口。

网友:
这个是忽悠人的吧!!

网友:
第一次知道这玩意~

网友:
要小心产气量过多压力问题(不过按理说厂家考虑过了,但提高电压不一定适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解水产生臭氧吗?

同问同问同问同问同问同问同问同问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解水产生臭氧吗?

能啊!这可不是常见金属做的电极哦!

网友E:
引用 楼主:
能啊!这可不是常见金属做的电极哦!

这是什么电极?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是什么电极?

- 钛
+ 316L

网友:
臭氧一般都是高压电晕放电产生个,由于它的强氧化性,对人有害,这个杯子你确定是臭氧,要说富氢杯我信,冒泡了,电解了

网友:
神医 想当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