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制作一个太阳能市电自动切换为路由器,光猫等供电的UPS电源

楼主(2024-12-06):
家用路由器一般需要长时间供电,家里正好有太阳能板,出太阳的时考虑用太阳能供电,当太阳能无电时由市电自动供电。

太阳能板是150W/18V的,通过太阳能控制器给4块30AH的铁锂电池充电

铁锂电池需要加装电池保护均衡保护板

由于路由器,光猫供电电压有的是12V,有的是9V等等,加之太阳能供电电压高时至14-15V,低时至10V,为适应不同设备供电并稳定电压,为此选了块自动升降压模块

找个电子镇流器作外壳,输入为两组,一组为太阳能输出接升降压模块输入,模块输出正端接一只隔离二极管,另一组接原光猫/路由器电源适配器,同样正端接一只隔离二极管,两个隔离二极管负端接在一起作为供电正端,输出负端接在一起供电负端

为实现太阳能和市电的自动切换,并且有太阳能的时候优先使用太阳能供电,使用二极管切换,切换时间短无延迟。调整升降压模块的输出电压比电源适配器的输出电压高0.7V左右,即能实现太阳能供电优先,切换电路图如下:

最后完工的样子:

网友:
自动升降压模块效率低,可以直接把太阳能充电电压调到12v多,同时并联一个开关电源,电压调到11v多,这样就是无缝无感切换

网友:
竟然用假固态...

二○二四年十二月六日

网友:
4块铁锂多少钱啊

网友:
这个切换挺妙啊,

网友:
人家又没说是固态

网友A:
电池和光伏板一套价值 够光猫用10年的电费吧

网友:
电芯不错,多少米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池和光伏板一套价值 够光猫用10年的电费吧

言之有理,节能付出成本经常大于所谓节省
拓展到私家车,其实,最节省方案就是不频繁换车

网友:
有个建议,可以拆开wifi看看内部,,,

因为,有的 wifi 是标称输入 12v 、其实内部降到3.3v(无usb的,有usb可能是别的低压值),所以其实很低电压就可以正常

网友:
不知稳定性如何

网友C:
还不如直接太阳能板给电池充电,然后设备接在电池上供电还简单些。

网友:
确实有点问题,切换电路很有趣,但你的电池有什么用呢?赞一下很不错的电池!什么牌子的,大概多少钱一块

网友:
150w的太阳能 +电池,估计可以 完全抛弃市电了吧,一般 路由器才几瓦

网友:
150W的太阳能板冲30A的电池,电池容量太小了,浪费太阳能板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言之有理,节能付出成本经常大于所谓节省
拓展到私家车,其实,最节省方案就是不频繁换车 ...

你这是想阻碍GDP增长啊,抓起来!

二○二四年十二月七日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你这是想阻碍GDP增长啊,抓起来!

联合早报,今早报道
2位经济学家因谈论中国经济社媒被禁
一位是付鹏,一位是高善文
我知道了,他们被禁言就是因为有你这种想法居民太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不如直接太阳能板给电池充电,然后设备接在电池上供电还简单些。

言之有理
只需检测电池放电电压
在接近放电截止前开启充电
我还认为,楼主这电池容量能坚持到睡觉
睡觉了,把家里Wi-Fi关闭了挺好

网友:
这个成本太高了点,看来楼主的主要目的是想折腾。

网友:
引用 网友B:
联合早报,今早报道
2位经济学家因谈论中国经济社媒被禁
一位是付鹏,一位是高善文

不不不,只能说懂我D的人太多了...

二○二四年十二月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