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戴尔(DELL)MS116 鼠标清理

楼主(2024-12-06):
戴尔 MS116 这个型号在很多公司中都有采购,但是其质量也是堪忧的,一般用个一年半载的,滚轮就会失效,滚动的时候方向滚不动。不知道为啥会受到企业用户的青睐,可能是它便宜吧。

而我公司恰巧也在用这款鼠标,我用了大概半年之后,也出现滚轮失效的问题了。前些天自己拆解手动清理了一下,下面是其的一些照片回顾。

外观正面照

外观背面照,只有一个螺丝,我看之前坛友也有拆过的,起码是两个螺丝,我这看来又缩水了。

内部主板照片

网友A:
PCB底面呢,话说公家的何必这么上心,换新的不就好了么,旧的换个编码器自己用...

二○二四年十二月六日

网友:
缩水严重,比之前版本又小了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PCB底面呢,话说公家的何必这么上心,换新的不就好了么,旧的换个编码器自己用...

底面当时忘记拍照了。

网友B:
现在鼠标都如此简化了吗?

网友C:
很简单,大牌子,便宜,就这两个就行了,以前我给办公室买到是罗技M90,仓管可以半年双击一个鼠标,还造成鼠标按键位置磨损明显,半年基本报废一套键盘(老板坑,买的都是山寨键盘,我自己一年都可以在JF两个键扣出指甲痕),这样办事量大的,m90只是按键双击,极其内用,但是我自己不想修,直接让他们换新,后面罗技的M90,m100不卖了就是买这个MS116,更不耐用,滚轮基本三个月-6个月,但是按键双击就没有,这个奇怪吧。再后面就是买整套的那些30-40的很多牌子的键鼠套装了,还是那句老板会问”为什么会坏“,我根本就不想回答,要不不用就是了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现在鼠标都如此简化了吗?

你是没看过山寨的?那个只有一个传感器,两个触发和一个编码器,加几个电容就行的那种,而且除了微动极其耐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是没看过山寨的?那个只有一个传感器,两个触发和一个编码器,加几个电容就行的那种,而且除了微动极其 ...

和DELL早期鼠标相比简化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和DELL早期鼠标相比简化很多。

你也可以想作科技发展集成度高了节约成本。戴尔的这个的往上一代好像是弓背的一个鼠标我也有,那个里面一样简化的厉害,就是外壳会厚重很多。反正品牌电脑的原配鼠标就是刚好能用这个级数,但是如果品牌机商务款或者服务器配对原配鼠标键盘会好很多,质量耐用向。但是都是以前的,现在的一个鸟样,如果家用的直接跟山寨的差不多,反正键盘鼠标算损耗品

网友:
这鼠标看上去不太好用的样子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很简单,大牌子,便宜,就这两个就行了,以前我给办公室买到是罗技M90,仓管可以半年双击一个鼠标,还造成 ...

问:为什么会坏?
答:换百倍价格的,估计10年不坏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问:为什么会坏?
答:换百倍价格的,估计10年不坏

百倍价格也熬不住十年啊,微动和机械编码器滚轮始终寿命肯定达不到标称的数量的,按照仓管一个月400-500个产品数据,每个产品数据大约20-30个标记参数,还有报表之类的,也就半年左右不到一年就鼠标出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百倍价格也熬不住十年啊,微动和机械编码器滚轮始终寿命肯定达不到标称的数量的,按照仓管一个月400-500 ...

买了再说...

二○二四年十二月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