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iPad第6代不充电故障~尾插排线烧坏短路及同时烧坏USB管理芯片

楼主(2024-12-07):
接修邻居的一台iPad6,说充不进电,充电线头都烧黑了,测试了确实不充电

拆机,首修机,里面挺干净,仅有少许工厂作业员工留下的指纹等

再插充电线充电试下,几乎无电流

测试下USB5V是否到主板端,结果居然仅0.1V电压

断开电池供电,测试USB5V的对地阻值居然非常小,接近短路

拆下两个磁珠,看看是前级还是后线有问题

万用表测试前级仍然接近短路状态,后级正常了,证明是前端有器件快短路了,后来排查了网络上的所有小元件都OK,那剩下的只有尾插排线了

看看电路图,注意那两颗元件不是电感喽,是33欧姆的磁珠,绝大多数实体店维修人员都会说是电感,因为他们压根都不知道有磁珠一说,大多数维修员都是徒弟跟师傅那样学维修的或去维修培训班学习的,而不是上学读电子专业的

拆下主板,准备更换尾插排线

主板上手术台

拆下原尾插排线

处理好焊盘

测试USB5V输入网络阻值不短路了,近无穷大,证明是尾插排线被烧短路了,从此图片能看到,所有相关此网络的小元件都拆了

焊上新的尾插充电排线

来张特写高清图

贴回绝缘贴纸

再次测试下USB5V输入端的阻值,无异常,拆下的小元件都已补回了

显微镜下看看坏尾排线充电口内部,就这样喽

主板装机测试下充电,可充电了,但电流较小,一直处于0.5A左右

充了一会儿开机了,结果发现不能充电了(看右上角电池符号无充电闪电标),证明现在的状态是关机可充电开机不能充

据此故障现象,加上是充电烧坏的,理应为USB管理芯片出问题了

USB管理芯片(业界人员把它叫做“U2”),是因为很早的iPhone5的USB管理芯片的位号为U2(见下图),后来维修人员只要是苹果产品的USB管理芯片都把它叫做U2了

相关电路图

因U2被屏蔽框挡了,需要切割开一点才方便拆焊

拆下U2

焊盘稍作处理下,准备焊上新的U2

焊好U2(USB管理芯片)

主板放机壳中测试下充电,电流2A多正常了

清洁好主板内部,做好每一个细节,并盖上屏蔽罩,不象维修店的多数人焊接好后只要功能正常就那样了

主板装回机壳中恢复内部原样,扣好屏幕,内部清洁干净

开机插充电线,充电正常了

完美修复iPad6不充电

看似简单的换尾插排线及USB管理芯片,但却需要很多很多时间去反复检测,发贴不易,来看贴的坛友们请多多点赞回贴!
END

楼主:
从下午2点半钟开始修,修到晚上8点,中途吃了个饭而已就算半个钟,边拍照边维修,当然我这边是精工品质维修,也差不多5个小时,赚钱不易,按小时算的人工费用太廉价了,顾客可能还嫌贵!维修行业太卷了!!

喝杯不是奶茶的奶茶吧,只有这个便宜,5块钱!

网友A:
精工出细活
之前私信您想修的苹果手机没过几天给弄丢了

网友:
楼主是信阳的!

网友B:
厉害厉害,不知道用电感替换磁珠会不会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厉害厉害,不知道用电感替换磁珠会不会出问题

功能上是可以使用,性能上可能会存在问题,比如EMI超标等

楼主:
从哪看出是信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精工出细活
之前私信您想修的苹果手机没过几天给弄丢了

你牛,手机都能给弄丢

楼主:
补发一张主板修好后的内部图,清洗干净后的

网友:
楼主修手机就像是搞艺术一样,追求完美,干净整洁。磁珠的作用是干嘛的?滤波?磁珠这个词不经常听到,磁环,电感这些就比较熟悉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从哪看出是信阳的?

蜜雪冰城的27号单上的电话号码

网友:
手机号没打码

网友:
磁珠专用于抑制信号线、电源线上的高频噪声和尖峰干扰,还具有吸收静电脉冲的能力。磁珠是用来吸收超高频信号,像一些RF电路,PLL,振荡电路,含超高频存储器电路(DDR SDRAM,RAMBUS等)都需要在电源输入部分加磁珠,而电感是一种蓄能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蜜雪冰城的27号单上的电话号码

那个是商家的电话

楼主:
不是本人的号,商家的,打不打码都没关系,我的电话网站上也是公开的

网友D:
以前在河南上学,转眼毕业二十年

网友E:
先拆屏的设计都是辣鸡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前在河南上学,转眼毕业二十年

怎么你也提到河南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从下午2点半钟开始修,修到晚上8点,中途吃了个饭而已就算半个钟,边拍照边维修,当然我这边是精工品质维修 ...

这个水不是4块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先拆屏的设计都是辣鸡设计

大大的增加了拆机难度和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