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硕日SRNE-ML2420 MPPT这个电压控制你们怎么改到的?

楼主(2024-12-07):
看视频
我实在是改不了啊。。。。。。

网友A:
程序要用管理员权限打开。。。右键--->以管理员身份运行

网友:
楼上说得对

网友:
按楼上说的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程序要用管理员权限打开。。。右键--->以管理员身份运行

右键--->以管理员身份运行
试过的啊,不行输完就自动恢复回去了

楼主:
问题出在哪儿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题出在哪儿呢?

输完点“update”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完点“update”了吗?

我输完就自动恢复到17了,不给机会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完点“update”了吗?

软件是不是还有其它版本?

网友:
引用 楼主:
软件是不是还有其它版本?

不清楚,只用APP改参数,没用电脑端改过,你买蓝牙模块了吗?有蓝牙模块可以用APP连上去改试试

网友B:
Auto那里选择Auto试试,我看你选择的是24

楼主:
引用 网友B:
Auto那里选择Auto试试,我看你选择的是24

一样的,我认为是软件问题是软件自动恢复的。你可以试试。不用联机也能试

网友:
软件问题吧,估计使用还有其他限制

网友C:
这个固件写死了只能12/24V切换吗?有没有办法提高输出电压?

网友:
一帧一帧的学习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个固件写死了只能12/24V切换吗?有没有办法提高输出电压?

据说用电脑端软件可以改高电压: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amp;fromuid=1369230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据说用电脑端软件可以改高电压: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redirect&goto=findpost&ptid=47 ...

你的板子也能改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的板子也能改吗

我没试过,我用默认的12V就够用了,用不到那么高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没试过,我用默认的12V就够用了,用不到那么高电压

你居然没有给电瓶车充电的需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据说用电脑端软件可以改高电压: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redirect&goto=findpost&ptid=47 ...

@pavideo 大佬到底怎么才能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