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格立高榨汁杯GLG-518

楼主(2024-12-07):
好久没用的,电池不行了,拆开看看

底部铭牌,充电口有防水盖,4个螺丝也被保护

拆开见真章

yh18650电池

掏出电池

主板

电机连着刀片不好拆

这个是保护开关,杯子打开时防止误触按钮导致刀片旋转伤人

拆解基本完成,接下来看看主板的细节

充电ic

mos管

按钮开关

单片机

还带电流采样电阻,防止卡死烧电机

总体来说做工不错,就是电池不咋地
end

网友A:
就1节18650,能坚持多久?

网友:
48W,就这一节电池,还不如改成外接供电。

网友B:
这种一般都会在说明书建议每次使用不超过30s。30s左右基本也够完成榨汁。所以,这一节电池可以满足三五次的使用需求,就不会有太多人挑毛病。

网友:
搞成外接供电吧,应该比这个18650劲大

网友:
这电机,一节电池,会有劲?

网友:
本来就是小电机,再加动力有什么用?除非你换电机!

网友:
功率太小了

网友:
饿死换电池。。。。。继续使用不耽误

网友:
就这个安卓口断定这榨汁杯是2024年之前出品了

网友:
也不是啥好东西,一身缺点。

网友:
换个电池接着用。

网友:
小巧、方便携带,曾经流行过一段时间,适合个人使用。

网友:
竟然是这种小的,还以为大的要外接电源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1节18650,能坚持多久?

一次几十秒,打个10几回问题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一般都会在说明书建议每次使用不超过30s。30s左右基本也够完成榨汁。所以,这一节电池可以满足三五次的 ...

是的,十几秒,不够的话重复几下一般就完事了

网友:
小巧、方便携带,换个电池接着用。

网友:
估计力气不太行吧

网友:
功率应该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