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联] 群联PS2251-11写保护量产工具无法识别修复(完美解决)

楼主(2024-12-07):
工具包附件里面有个专用修复低级格式化工具 用这个工具修复一下,其他量产工具就可以识别到

楼主:
Formatter_SiliconPower.zip 这个附件就是修复工具,有量产工具的朋友们可以不用下后面两个附件

楼主:
不识别量产工具写保护必须先用Formatter_SiliconPower.zip 修复一下,修复完再用量产工具他就能识别到

网友A:
楼主早上好,这个适合2251-03吗

网友:
先收藏起来备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早上好,这个适合2251-03吗

没试过,我这边没你那个主控

网友:
错误代码 -2 请问如何解决

网友(2025-01-13):
专业,跟高手好好学习

网友(2025-02-17):
留着  备用

网友:
进来看看好不好用

网友(2025-03-27):
感谢楼主,用第一个工具救回来被意外写保护的U盘。虽然U盘容量不大,但是能用来继续做PE工具盘也很好。

网友(2025-05-13):
东芝U盘 2251-11  用
Formatter_SiliconPower 格式化成功了,
Phison_MPALL_v5.13.0C还是识别不了,之前
Phison_MPALL_v5.13.0C识别了一次,然后再也不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