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拆个vivo 120w原装充电头,型号v12060L1B0-CN

楼主(2024-12-07):
坛友们,早安!
12.8凌晨小板装上,c口无输出,悲催...,具体测试情况,此贴后边已更新

邻居一个120w vivo原装充电头,C口输出,描述充电时时好时坏,有时能用,有时不能用,他自己拆开看了,没看出问题,让帮忙看下。到我手里已经拆开,省的自己拆了,这种头子很结实,想无损拆不容易,结果就拆成这样了。

这种原装头子质量不错,坏的可能性应该不大,目测无损坏元件,充电线看着也没问题,仔细观察充电头的c口,发现有铜绿色脏东西,怀疑c口受潮或进水,接触不好造成的,用无水乙醇c口喷两下,牙刷刷,重复几次,看着已经比较干净,希望可以把问题解决。
c口是个单独的小板,不拆下不好清洗,
能看到部分芯片型号的照片,需要的坛友可以有个参考,散热器貌似都是紫铜镀镍
电容上边还有类似海绵的东西,白色的胶太多了,是导热硅胶?不流淌那种?

12.8 凌晨测试更新,小板装上上电c口无输出,测试小板输入端有5v电压,另一个脚有1v电压。小板拆下,上电,5v引脚处这时有25v电压,1v引脚处无电压,可能是小板坏掉了,这次拆小板还把一个二极管碰掉了,二极管太小了,还要不要再继续折腾?我感觉我修不好了,有没有单独的小板卖?

网友A:
好家伙,元件密密麻麻,几乎没有空隙!

网友B:
拆壳技术不咋地

网友C:
C口必须换,要换5脚的C口否则无快充

网友D:
看见这白胶就头疼。

网友E:
这么大功率,容易烧

网友:
引用 网友C:
C口必须换,要换5脚的C口否则无快充

不错,拍的够仔细

网友F:
原装充电头一般比较耐用

网友:
内部白胶太多了

网友G:
到底好了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家伙,元件密密麻麻,几乎没有空隙!

元件太密集,难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壳技术不咋地

确实不咋滴,因为是邻居拆滴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用料还不错。

足以说明是正品

楼主:
引用 网友C:
C口必须换,要换5脚的C口否则无快充

本来计划小板拆下换c口,但是他这c口屁股那里有米黄色的胶固定着,胶太硬,难扣,扣了一会,干脆清洗一下试试吧,还没回装,不知是否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见这白胶就头疼。

虽然软软的,但是太紧密,不好搞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么大功率,容易烧

可能和c口受潮有关系,c口电流最大6A,电压20v

楼主:
引用 网友F:
原装充电头一般比较耐用

增加散热,增强内部元件机械强度,抗摔

楼主:
引用 网友G:
到底好了没有?

小板还没焊上,还没测试,应该可以用,清洗后c口里边很干净

网友:
看不清整流桥什么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