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兄弟标签机后盖轴摔坏,人肉3D打印修复

楼主(2024-12-07):
某咸鱼软件低价购入一台兄弟标签机,卖家明显是某回收站的,后盖轴本来就是坏的才便宜卖,这损坏一直放着也不方便开盖更换打印纸带,尝试AB胶人肉3D打印修复

机器外观

有些朋友关心怎么弄的,就是等AB胶干燥到一定程度以后可以塑形,人工硬生生弄得,其实把握好时间很容易搞,如果多了,就3D剪裁,切除多余的。
先把方形的结构补全,然后在轴承位置滴一滴胶,作为轴承使用
由于打磨会减少强度,本人不强调外观,所以不打磨处理

由于手工操作有一定误差,盒盖不能做到严丝合缝,由于这个缝隙已经比修复前好多了,我就不再继续打磨了

网友:
动手能力强。

网友:
便宜背后总是有猫腻

网友:
修到这程度可以了

网友:
人肉3D打印牛

网友A:
关键是多少米入的...

二○二四年十二月七日

网友:
这修复能力杠杠的

网友:
其实这样的问题只要是能用就算修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键是多少米入的...

挺早以前买的,肯定在50以下

网友:
里面用铜丝加根筋更结实

网友:
能用就好啊

网友:
这个修复的可以。。。

网友:
动手能力真强,手艺很赞

网友:
找到同材质的 收工削下一块  然后用铁丝剪断加热后穿入 外加溶剂紫体粘接  最后修整外观和钻孔

网友:
不明白色液体

网友:
这是技术活,一般人搞不定

网友:
小修怡情,这个办法我也常用

网友:
能弄成这样已经很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