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消费警示:某玩具厂的玩具表笔

楼主(2024-12-07):
可以看到有一款贵2元的65芯表笔
由于不是pdd购买,退货还要邮费,就没有退

电子秤先清0,准备测量

分别测量ZT109原装款,以及32芯,65芯

三个一起上去
真的就没有任何区别

该店铺甚至大方承认
没有“多大区别”

网友A:
是不是65芯的软一点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65芯的软一点点

一模一样的线,没有任何区别

网友B:
淘宝也在学习拼多多,你可以直接找淘宝客服,和客服说明问题,让客服帮你申请退货,并且判定卖家责任,让卖家承担运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淘宝也在学习拼多多,你可以直接找淘宝客服,和客服说明问题,让客服帮你申请退货,并且判定卖家责任,让卖 ...

我反馈问题的时候淘宝直接自动发个退货链接,后来确实问题不能解决,我点退货就行了。

网友:
这品牌的表,也是玩具表那样,我有个电阻,电压它会自己跳数字的,开机就自己跳,不敢用这个品牌的任何东西

网友:
很多不花钱用表的人在推广。

网友:
用4线测试一下表笔电阻更准确
众仪ZT219的标配表笔,单根表笔电阻很小,只有32mΩ,比以前测试过的胜利、优利德表笔电阻都小
不过我还是更喜欢用10元包邮的硅胶线表笔,电阻高一些,每根55mΩ左右,但手感好很多

网友:
表笔还是用硅胶的好,尤其冬天到了。

网友:
芯也可以是细粗有别,一刀剪了数数没有65芯就退款不退货的是否可行?

网友:
嫌差,就整个美凌呗。。。话说各位用的什么表?我新手,目前,汉研28,天宇88N,aneng-SZ20

网友:
都帮帮团了,还没有内阻仪?

网友:
这表笔小巧,线尾护套软硬度不错,挺好的,我不嫌弃它,电阻也不大,测量个电路板没有问题,但要是电工用肯定不合适。

网友:
进来学习经验。

网友:
实话告诉你,这种大路的玩意,便宜没好货的,贵的不值

想要合自己心意的好的,自己做吧,支持自己动手

网友:
自己做的表笔还是很好用的。

网友C:
众仪ZT-X就是配的这个小表笔,粗细正好但是太短了,笔杆短,线也短。我把线拔掉只要笔杆,抽出笔针,笔杆内用2.5平方的铜线焊接2mm的铜柱,尾部焊接航模4mm插座母头,这样可以换线也可以换笔针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众仪ZT-X就是配的这个小表笔,粗细正好但是太短了,笔杆短,线也短。我把线拔掉只要笔杆,抽出笔针,笔杆内 ...

你这个缝衣针是能换下来的?

我也用缝衣针,不过尖太危险,平时都是藏在里边用另外一头的

网友:
  硅胶线  跟鞭子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