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内存条SPD内必须有序列号吗?

楼主(2024-12-07):
有些内存条SPD里没有序列号和型号,一定是翻新刷的SPD?

网友:
这东西瓶颈非常低,序列号没影响

网友:
spd用程序可以随便改,没有啥意义的

网友:
正规品牌的SPD里面有序列号的。

网友:
直接贴在主板上的内存貌似没有spd

网友:
没有SPD也照样可以用,只是用于记载一些参数信息,没有什么实际意义。

网友:
哪怕是翻新内存,spd的序列号也是可以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