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大神看看我的这个固态硬盘的闪存资料

楼主(2024-12-07):
一个闪存坏块掉固件的固态,检测出这样的信息。怎么确定闪存的类型呢?

拆解已经被写死的金士顿120G固态硬盘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59914-1-1.html

这个闪存如果跑RDT的话,这个设置可以吗?

网友:
根据闪存ID查

网友A:
这个FLASH不值得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FLASH不值得折腾。

跑了一小时的结果:

网友:
制程好像是1y

网友:
扔吧,眼不见为净

网友:
垃圾颗粒直接扔掉

网友:
重做RDT后,开卡应该还可以顶上用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