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简单拆改一个鱼缸灯,设计的太不合理了

楼主(2024-12-07):
给小鱼缸配了个鱼缸灯,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灯的开关设置在插头附近,而插头离得很远每次开关都很费事,决定改造一下

必然是先拆开,这灯亮度还行,是偏蓝光的

拆开可以看到出了白光高色温的LED,还额外配置了四颗蓝光LED,也不知道会不会损伤小鱼的眼睛

拆开开关,里面是驱动,还是带恒流芯片的,算是做工不错了

剩下就简单了,找了根带插头的电线,延长220V一侧,然后再把输出端电线剪短,这下开关就方便多了

网友:
这么小还搞个灯

网友:
可以用学生的那个三色可调光的长条灯,。。。谢谢分享

网友:
没有扩散罩的非常伤眼睛,包括动物的

网友:
这色温,太蓝了

网友:
感觉色温上还是以前的日光灯管比较好

网友:
这个灯感觉蓝光太重了

网友:
有一个鱼缸灯也是蓝光偏多,据说可以让鱼更鲜艳

网友:
这是蓝光还是白光

网友:
离这么近,是反人类设计的

网友:
这种蓝光有那种蓝光么?肯定有的!!

网友:
偏蓝光的鱼缸水看起来更清澈

网友:
反过来装的吧

网友:
灯做好防水时间长了会腐蚀灯珠

网友:
看样子是非隔离的,安全性不高。

网友:
紫光灯很伤眼哦,换个色彩更好

网友:
反人类设计的

网友:
最好把蓝光灯珠,换成暖白,增加柔光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