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Thinkpad 0B47153 USB光电鼠标拆解清理

楼主(2024-12-07):
2013 年买 ThinkPad E430c 附赠的鼠标,用了几年后,滚轮失效了,放在储物箱里埋没了好久,最近一直在拆解各种鼠标,于是趁着热乎又将其拿出来。

重新操作了一下鼠标,发现滚轮比较油,外面泛着黄色,看上去是有什么液体进去了。先拆看看看吧。

图 1 电路板正面

跟其他鼠标不同的是,这个鼠标滚轮有专门的排线;还有就是其他鼠标一般只有一个编码器,但是这个鼠标有两个,一个位于中心位置,一个位于图中右侧的那个大长条。

图 2 鼠标滚轮特写

鼠标滚轮上其实是有三个微动开关的,其他两个忘记拍摄了,这里图片只拍了顶部右侧的那个微动开关。按照京东官网介绍页的说法,鼠标滚轮往左推或者往右推时都能触发相应的动作,估计另外两个微动就是识别用户的左右推动作的,而图 1 中的长条解码器也是为了解码鼠标滚轮左右推动作。

图 3 电路板背面

从背面可以看到鼠标滚轮的三个微动开关的焊点,成三角形分布。图2中暴漏的那个顶部右侧的微动,就是位于图三左下角红色区域焊点。而图3中的绿色区域是鼠标左右键焊点。

图 4 鼠标底板

等将鼠标主板拆下,终于发现之前说的滚轮上黄黄的液体的来源了,这个鼠标在设计的时候,画蛇添足的放了一个螺丝用来固定数据线,结果这个螺丝不防秀,让后自己生秀了,由于跟滚轮离得近,进而污染了鼠标滚轮。果断将其拆掉。

图 5 拆解后的鼠标滚轮组件

由于滚轮功能比较多,所以零部件也比其他的多一些,上图是拆解后的部件,依次清洗干净,然后组装完成,滚轮又恢复如初了。

网友A:
感觉这种滚轮带左右的很难用,极其容易误触,所以之前我那个鼠标是拿用完的水笔芯切下的圈给把那两个微动给垫起来的...

二○二四年十二月七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这种滚轮带左右的很难用,极其容易误触,所以之前我那个鼠标是拿用完的水笔芯切下的圈给把那两个微动给 ...

我从来没有用过它的左右推功能,我是今天查看京东产品说明才知道它的用处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这种滚轮带左右的很难用,极其容易误触,所以之前我那个鼠标是拿用完的水笔芯切下的圈给把那两个微动给 ...

我手上微软那个鼠标滚轮带左右的,绝对不会误触发左右滚轮,因为微动极其小而且行程短,滚轮是光栅滚轮,滚轮支架有有自动回中的设置,就是滚轮支架轴不是圆形,跟底座卡位有外形,放手回中又靠底座的夹子施加一定的力量位置滚轮中间,而要使用左右触发又不至于很大力,很巧妙的设计

网友:
绝对是真的IBM,那个离谱的焊线滚轮编码器这个跟我以前拆过那个一模一样的奇葩设计。罗技为了左右滚轮使用的是光栅滚轮,最简单的是滚轮在上壳,底座电路板为光栅和触发。

网友:
联想的鼠标用着还行,整整还能再战几年。

网友:
感觉品牌机的有线鼠标还算价廉物美。

网友:
正品无疑,哈哈哈哈

网友:
我很纳闷的是以前的鼠标都很小,笔记本也用的好好的,现在买鼠标都是116mm以上,还是小手鼠标,中国人的手一下子变大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