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DOS 环境下电脑互联

楼主(2024-12-07):
知道这个功能,没有用过。

网友:
想起了20多年前玩DOS系统用并口和网口在两台电脑间互联,为此还特意买了一条打印线。

网友:
用网卡做子母机,也就是无盘工作站,客户端随时可以访问服务端的硬盘分区。

网友:
这些要在config.sys和autoexec.bat设置,网卡要带启的芯片才可以。

网友:
用interlnk.exe,另一台电脑用intersvr.exe命令,用电脑自带的串口或并口,压一条电缆就可以联机了。

网友:
使用pctcp软件可以组个ip网,接个交换机就可以多机联网了。

网友A:
用交叉网线是不是就可以互联了

网友:
97年前后做过com口的,现在不记得怎么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交叉网线是不是就可以互联了

应该没那么简单,交叉网线仅仅是物理连接,传输协议没有的话,都是白搭。

网友:
8楼说的没错,用9针串口,3根线相连就可以了(5-5,2-3,3-2)。估计interlnk和intersrv命令本身以包含通信协议相关的指令了。

网友:
没搞过,当时没搞组网

网友B:
当年用的应该是叫IPX协议吧,从TCPIP出来后就没怎么使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年用的应该是叫IPX协议吧,从TCPIP出来后就没怎么使用了。

IPX 是 NOVELL 网络用的。

网友:
想想就很古老

网友C:
当年都没玩通,我也不知道现在还能玩通了

网友:
即便是如今,两台电脑都装win10,摆在同一张桌子上,接在同一个路由器上,想实现互访也是困难重重。明明没有设置任何密码,可访问时却偏偏说需要输入密码。或者偶尔能从甲访问乙,在甲机访问乙机的资源,但要想从乙机访问甲机就势必登天。

网友:
引用 网友C:
当年都没玩通,我也不知道现在还能玩通了

如果电脑都有串口(COM)或并口(LPT),都有DOS系统,用3根线连起来,一台运行interlnk,另一台运行intersvr,即可进行联机通信。不难的。

网友(2025-02-19):
nc 8.0 里面直接可以连接  用并口线

网友:
想起我当年手动接的com串联线,那叫一个原始,但确实可以连,因为太慢,就用win下网线交叉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