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炸管!学习DIY数控可调电源之三

楼主(2024-12-07):
经过前面两个帖子的折腾,革命尚未成功,仍需折腾,这次又炸管了。

管是炸了,初步测量只是击穿了共阴极的整流二极管,比第一次一下次炸了3个管幸运了很多,而且炸管之前,已经取得了初步成果,胜利曙光在眼前。经过折腾,已经可以做到数控3.6-24V可调,但我不满足,希望0V起调,结果就是炸管发生了,暂时没有分析原因,感觉和第一次炸管的原因应该是一样的,如果分析出来了,那就两次同时破案了。

先说下我如何做到数控可调的:经过对电位器可调方案的分析,发现如果7500的2脚在启动时电压为0,但4脚电压又不为0,则芯片保护不能启动,除非2脚加压的同时4脚电压升高,芯片才能起振,于是做了一个2个三极管的开关电路,做到在控制电压0V起调后,4脚才引入基准5V电压的分压,经过在面包板验证后,接入电路中,果然成功数控可调了。电路图如下:

解释一下原理,其实很简单:电路通电时,Q6导通,CE相当于短路,相当于基准5V接地,4脚电压为0。当数控电压升高,Q7导通,Q6基极接地截止,4脚电压升高。二极管是后来加的,因为Q7导通时,有0.6V左右的压差,导致芯片启动时,2脚有0.6V的电压,一脚的放大倍数6,所以芯片工作时,马上就有3.6V的电压,导致不能0V起调,于是加了一个二极管来分压这0.6V,就是因为这样的改动,导致了炸管。加了开关电路的实物如下,电路变立体了

炸管的位置如下:

分析原因是变压器过来的电压过大,该管子为SBL3060,其耐压值为60V,过流为30A,不知为何会导致超过。貌似2脚比较电压低于0.6V,芯片起振,就会烧它,第一次尝试时通过计算,2脚的分压电压为0.9V开机上电就炸了3个管,这次改数控调,可能是上电调控比较温和,所以只炸了一个管,啥原理还没搞清楚。

本来以为可以发个终结贴的,结果还要有后续,继续折腾吧!

网友:
淘宝上假管很多,坏掉的砸开看看核心面积?

网友:
楼主很有钻研精神!赞一下!

网友:
这款电路很成熟了吧?难点在于自激的控制,调整没有什么难度,只是低端电压电流受芯片失调电压的影响,有较大飘移,精度不太理想。

至于4脚,除了用来控制死区时间,也多用来实现过压保护,过流保护以及过温保护。

网友A:
现在还用老方案玩哪?用新方案隔离干扰不好吗?

楼主:
都改它激了,加了辅助电源供电,我个电路板比较简单,对死区的设计可能不适合做可调电源。现在的问题就是0-3.6V不可控,不知道什么原因造成的,搞不好就烧管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还用老方案玩哪?用新方案隔离干扰不好吗?

新方案哪里有啊,给个教程看看,谢谢!

网友:
焊接手艺有待提高

网友:
很有钻研精神!赞一下!

网友:
估计细节方面不到位,有待进一步钻研,希望楼主成功。

网友:
高手都是高架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