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英菲克S6蓝牙语言鼠标拆解

楼主(2024-12-07):
S6双模智能语音鼠标,支持2.4G和蓝牙双模式,typec充电口,内置一节14500锂电池,里面的做工还是可以的,电路板比较厚实。语音识别率还行,准不准确跟普通话标不标准有关系,普通话标准的话识别就比较快,还有多种方言可以选择,似乎有个bug,中英文语音输入切换的时候,需要退出再打开英菲克那个软件

网友:
微动可以换成长方型的,板上孔位都有。

网友A:
这鼠标不错呢!多少钱买的?

网友:
有点花里胡哨,感觉侧键使用作用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鼠标不错呢!多少钱买的?

我的印象中可不便宜...

二○二四年十二月七日

网友:
电池看起来不错

网友:
锂电池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感如何

我感觉一般,可能我手小,有点握不过来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感觉一般,可能我手小,有点握不过来

“有点握不过来”,求果照...

二○二四年十二月七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点握不过来”,求果照...

抠脚大汉有啥可看的

网友:
这鼠标做工还不错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抠脚大汉有啥可看的

别转移话题,说的是抠脚大汉么,说的是“有点握不过来”...

二○二四年十二月七日

网友:
大名鼎鼎的hongli电池竟然是河南产的。

网友:
看设计用料,还不错,价格也不低吧?

网友:
板子工艺很好

网友:
带语音输入的鼠标,越来越高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