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一个磁开关感应灯

楼主(2024-12-07):
开关是用一个磁铁吸上去开,拿掉关,里面是个芯片,什么原理?

网友:
楼主可以分析下电路,再发上来,可以申请精华。

网友:
看到了,就是一个霍尔

网友:
磁铁搭配霍尔吧

网友:
好有个性的一个灯。

网友:
霍尔传感器的开关,但这个电路还有两个IC,看来功能应该不是简单的亮灯关灯吧

网友:
像是霍尔开关

网友:
市面少见,挺有创意的。

网友:
一线灯,有点意思

网友:
卖的就是造型

网友:
这造型有个性

网友:
这种造型看着养眼

网友:
创意还挺不错。

网友:
霍尔或者磁控管都可以的。

网友:
快关是霍尔还是干簧管

网友:
搞的有点复杂了,感觉不是开关一个功能,或许还有其他功能

网友:
SOT23封装那个玩意儿就是霍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