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暴力拆解某安双摄网络摄像头JA-W5-5MP,为以后维修拆解的朋友提供帮助

楼主(2024-12-07):
事情说明:有一个某安室内双摄网络摄像头有问题,想维修一下,但外部没有一个螺丝孔,标签贴纸下面哪里都检查,没有办法就在网上搜索也没有找到对应的拆解方法,最后没有办法就只有暴力拆解,也走了些弯路,还差点弄坏了,才找到正确的方法,因此分享出来给以后的维修朋友们。

实际拆解很简单,也很暴力,就是直接撬开,卡扣固定,就是红框里的半固定,实际就是中间的轴在支撑,这也太省成本了,说句不好听的,摄像头不小心从高空掉地上都有可能直接分两半,详情请看下面图片。

另外拆上面的黑色圆球要把下面图中红圈里的那个先拆下来(这个也是卡扣结构,再卸掉里面4个螺丝才能拿出来。

剩下的照片就是拆解时随手拍的,有些细节一忙忘拍了,大家凑合着看吧。

网友:
还是POE网络供电方便

网友:
感觉摄像头都差不多吧

网友:
直接撬开,卡扣固定

楼主:
是的,功能多,都是集成化的

楼主:
做工看着还不错,就是拆解方法有点暴力

网友A:
里面有没有干燥剂?

网友B:
没螺丝 一般就是卡扣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里面有没有干燥剂?

没有,又不是密封环境,要求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螺丝 一般就是卡扣

说的没有错,但卡扣怎么拆,没有提示,你是不是要尝试暴力拆解,拆解过程是不是会损害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