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倍量的镍氢智能充电器DP-K98

楼主(2024-12-07):
买了有几年了,由于一直在窗台放着,加之阳光常年照射,塑料都变色了,充电电流AA的最大单节可到1800ma了,两节只有900ma,用着还是不错的

反面没变色

正面没有几个元件
显示部分,背光是蓝色的打算改成黄色的

电源部分

液晶屏反面
用于电池温度检测的热敏电阻

用的mos管控制电流的
单片机擦出型号了

屏幕

卸掉显示屏后的板子还有发光二极管,要换的就是这个

壳子

换完后的样子

换的话大家都会所以就没拍过程了

网友A:
不是说充电电流太大了对电池不好么?

二○二四年十二月七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说充电电流太大了对电池不好么?

电池容易发热,一般情况下都是两节一起冲,电流最大900ma左右了

网友:
这充电器不便宜吧?

网友:
看着像是智能的,按理说大电流的必须是智能的

网友:
镍氢电池大电流充容易发热,结果就是降容和内阻增大,所以现在充电时把电池调在300MA

网友:
当年的智能充不便宜

网友:
早期来说做工已经不错了

网友:
做工不错,当年高档货

网友:
带显示的,当年妥妥的高档货

网友:
镍氢电池电流大也不怕抗造

网友:
居然还真是智能充

网友:
镍氢充电电池一充就发热,好像是正常现象

网友:
这款充电器电路不错。用了单片机呢。现在就直接用431+324冒充智能了。

网友:
还是可以的

网友:
充电电流这么大

网友:
见你拆充电器我也想把家里的充电器拆了

网友:
看着像是智能的 做工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