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想做一个大功率zvs点焊机...

楼主(2024-12-07):
拆了ie150大变压器,想做一个点焊机,发现似乎功率不是很够,叠厚才5.5cm功率才400w。
于是乎想做一个大功率zvs点焊机,不知道大家有做成功的吗?
高频磁环拆至电焊机,硅胶线16平方。mos管用hy3810,100v,180a

网友A:
zvs点焊机还是第一次听说

网友:
我还有山特UPS上的大高频变压器哩!

网友B:
似乎没有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zvs点焊机还是第一次听说

工频的变压器铁芯不够大,才150的,舌宽40的而已,顶多500w,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似乎没有见过

其实工业上应该有中频点焊机

网友:
沒见过zvs点焊机

网友C:
不玩这种,我用超级电容的,还能给车做搭电宝,一套电容两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玩这种,我用超级电容的,还能给车做搭电宝,一套电容两用

新想法,现在法拉电容太贵,容量又不足

网友:
看上去就是比较厉害的样子,做成功了记得上图,电子小白玩家也能借鉴一下经验

网友:
期待成品看效果

网友:
zvs并不能提升功率       zvs无非就是驱动变压器   还不是跟市电一原理  电容贵可以用动力电池3块并联也就够了

网友:
如果初级线圈足,应该没问题。

网友:
期待成品,有图纸分享下

网友:
磁环功率密度大,做点焊应该是可行,支持楼主!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想法,现在法拉电容太贵,容量又不足

价格还好吧
我买的二手,720F的
咸鱼中车3脚的那种内阻更低,也才13元左右一个吧
配一个均衡电路,甚至可以用431自己做均衡电路
电容就解决了
电焊机电路都一样的

网友:
还得是法拉电容做点焊机好点吧

网友D:
这个可以隔空加热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可以隔空加热

这个玩过了,效果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