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天宇T21L品控问题,主控连锡了

楼主(2024-12-07):
1.刚到手的,简单拆开看了一下,居然主控连锡了,用万用表测量了一下,确实是连锡了、
2.连锡的脚位是有功能的点位,我自己有风枪就吹了一下,如果买到手发现连锡了,
3.请自行检查,更正,更正更正,确实是连在一起的,功能不受到影响,但是确实这样会引起误会,pcb这样搞qfn是不好的

网友A:
兄台中彩了,连锡对表有影响乎?

网友:
你错过了一次换表的机会,

网友:
不应该啊,这玩意不是自动焊的么?

二○二四年十二月七日

网友:
机器焊接也能连锡。。。品控确实

网友:
看不出来  拍照不行啊

网友:
看不出来连锡

网友B:
拍照不行啊,我刚试了下6年手机还能拍的清晰

网友:
什么功能不对?

网友:
天宇的万用表确实不咋滴,看上的是有电感档,问题多多,屏的可视角度很差劲,你用T21L电阻档去测量电感量比较大的电感的电阻值试试,测量屏乱显(我测量2000T的互感器直流电阻120Ω就是乱显,最后万用表直接死机)。 后来又买了天宇T58C,电感档1mH以下直接显示为0,找了卖家说官方叫直接退货。

网友:
这个芯片厂家没有全用

有很多脚空的,连锡无所谓吧便宜嘛

网友:
这样的吗 我买了一个还没拆

网友:
我的电路板有时候也连锡,但就是懒得处理,只要它没有影响任何功能就行。因为我在程序里把空闲的IO都特殊处理了。吐槽一下现在的芯片,有必要都做那么小嘛,NND,老眼昏花,都快看不清间距了。

网友:
估计连锡没有影响到万用表的现有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台中彩了,连锡对表有影响乎?

应该有吧,我直接用风枪吹一下,加点焊油就不连锡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有吧,我直接用风枪吹一下,加点焊油就不连锡了

应该是功能管脚没用上,所以没报错,尽量别用风枪,板子不好直接鼓起来分离,我有个ZTY103直接吹鼓了铜皮都掉了

网友:
风枪温度设得低,导致加热时间长反而吹坏板

网友:
品控有问题,这要是烧了,都说不清楚了。

网友:
侧边连锡正常的,本来就接一起,上面是锡浆没清洗,洗板水洗洗就没了,我买了个也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拍照不行啊,我刚试了下6年手机还能拍的清晰

啥手机,畸变很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