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 拆解雅阁玻璃升降器,锈蚀严重

楼主(2024-12-07):
2016款的9代雅阁,已经8年时间了,后车门的玻璃升降器陆续出现卡滞/卡死的问题。

自己网上买了2对,换上去了,今天把拆车的原装打开看看:

先看全貌,可以看到中间轴锈迹斑斑,马达外壳也氧化严重,马达客体的字唛也看不清了:

外壳基本上都是PBT+30%GF/玻纤:

拆开马达,内部干净,齿轮磨损不严重,供电就2根插脚:

再拆开卷线(钢丝绳)盘这边:

(其实有两根钢丝绳,一根负责上升,一根负责下降,控制马达正反转即可)

再拆开齿轮盒,锈迹斑斑,完全锈死,卡住了:

(这张图是可以看到驱动的横杆的,马达带动横杆,横杆带动白色大齿轮,再传动至卷线(钢丝绳)盘。)

最后,就得到了2个好的马达,接12V试了一下,声音安静:

总结:这个部件的材料都还可以,造成故障的原因是进水导致锈蚀;更进一步的原因是车门防水膜有开口处(更换的时候发现的),导致车门会进水,有机会再拍一个车门内部(换升降器)的帖子。

网友:
过来看看这东西长啥样的,电机似乎还很不错

网友A:
结:这个部件的材料都还可以,造成故障的原因是进水导致锈蚀;更进一步的原因是车门防水膜有开口处(更换的时候发现的),导致车门会进水,有机会再拍一个车门内部(换升降器)的帖子。

你这样一说我好怕呀,我基本都是自己动手自助洗车,洗车的时候我还特意用高压水枪冲玻璃密封条,因为可以冲很多渣子出来,我估计每次洗完车,车门内会冲进去不少的水,不过还好6年了还没问题,车门也还没锈

网友B:
我的车是卷钢丝绳的大轮子导沟磨损,钢丝绳乱套了,拉断了玻璃支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结:这个部件的材料都还可以,造成故障的原因是进水导致锈蚀;更进一步的原因是车门防水膜有开口处(更换的 ...

正常不用担心,因为玻璃外侧的水是顺着车门外侧排出去了的。
尽量别让玻璃内侧边进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车是卷钢丝绳的大轮子导沟磨损,钢丝绳乱套了,拉断了玻璃支架。

那你的车年份更长吧?

网友C:
车门内防水没有做好才会这样子。

网友D:
应该不会是水淹车吧,当年水灾淹的小卧车都会出现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车门内防水没有做好才会这样子。

对的,防水膜脱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不会是水淹车吧,当年水灾淹的小卧车都会出现这个问题。

雅阁这个问题多的很,我的车没泡过水

网友:
应该好好打理好后备用

网友:
找到问题了

网友:
钢丝没有断

网友:
清洗完加好油又可以用了

网友:
应该不是防水膜的问题,因为我的本田就是这个膜很垃圾,买回大概两三年就发现,下雨四个门内框下边都不同程度有水,好在不多从未漫到脚窝。
也很早买了蛇胶打算自己弄一遍,后来一直也没漫到脚窝就懒得弄了,已经9年半的车了。四个玻璃长期升升降降,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
雅阁的升降器电机挺不错的,可以留着做DIY备件用

网友:
怎么都锈成这样了

网友:
没配件更换的话估计就报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