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锤开维修一个IP67X级IED防水电源12V50W

楼主(2024-12-07):
周末值班有空,拆出来看看,然后下班
IP67级的防水电源,12v5a,非常重手,我8块钱的锤子敲下去,就成0级防水,先看完整的样子,六边封胶

锤开,非常硬的胶,比水泥还硬的那种,非常用力拆也拆不开到里面,封死了,只能拆下外壳,里面动不了,铝壳差不多一两

看,真的努力了,很用力了,还拆不出来,看那断口你就知道这胶有多硬了

但是看到烧的地方了,用力过度,把其它地方也锤坏了,只是想锤开看看,一点都没想过保主板还是怎样

突然灵光一闪,会不会就只有这里坏,好奇心作怪,刮干净那些烧掉的地方,量一下,居然没坏,目测这是一个三脚整流管

接下来就是维修过程,处理干净烧掉的地方,刮干净,处理焊盘,重新飞线补线

光耦处断线的地方也补好线,这里绝对是故意的,因为没想去修它

再上个保护灯泡,上功耗表,3米外开机,哦,有待机出来了,功耗减掉空开约是0.5w

量输出,有了,非常标准的12v电压出来了

修好成这样子,还怎么用,啥用也没有

感谢观看没用系列,下班

网友A:
这胶质量真好,烧坏的地方好像没有元件?

网友:
又是胶封的死死得,永远不能维修只能扔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胶质量真好,烧坏的地方好像没有元件?

没有元件怎么会烧呢?过热了接触不良,然后打火烧掉元件脚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元件怎么会烧呢?过热了接触不良,然后打火烧掉元件脚

忘记了元件在另一面,估计是引脚的焊盘虚焊了导致发热烧的

网友:
不暴力拆不开, 一暴力就这样了

网友:
发热严重,板都烧胡了

网友B:
这玩意儿要是完整的丢弃在深坑里,N多年以后(N不小于10万),地球上的另一个文明不小心将其挖了出来,会不会对我们现在的文明也是一脸懵逼?

网友:
灌的是硬胶,这是彻底不让修了。

网友:
想想看看8块钱凶器的高清图

网友:
这电源一次性的,就没打算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儿要是完整的丢弃在深坑里,N多年以后(N不小于10万),地球上的另一个文明不小心将其挖了出来,会不 ...

有可能,密封得好,应该不会发生老化的情况。

网友C:
这密封也太好了,基本没有维修的可能啊。

网友:
胶填的满满清理起来太费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密封也太好了,基本没有维修的可能啊。

自信点,就是没有维修的可能,但是我这个例外,搞得我都不会了,居然就是那里坏,我也就当作实验一样焊回去试试,还真的可以用

网友:
4.1a的,里面还行

网友:
可能是出口货,不拆都能感觉到做工不差。

网友:
打胶不好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