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一个无线门铃的接收器

楼主(2024-12-07):
        今天摊上2元买的,还以为是感应报警器,原来只是一套无线门铃的接收器。
         拆开,其中一个IC还被磨掉型号。音量 可以调高低,音乐有5种。
          谢谢大家的提示。

网友:
无线门铃的接收器喇叭

网友A:
门铃,网上买个同款的配件,然后对码,就可以用了。

网友:
做工不错,应该很省电

网友B:
怎么会有两个天线?

网友C:
2元钱买的倒是不贵,就是还缺一半

网友:
无线门铃接收器,如果能买上另一半就可以发挥余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会有两个天线?

印刷电路那个,可能效果不好,所以改 外接了,连接的 R4电阻 也没装

网友:
做工还是可以的。

网友D:
手头上有一个门铃按钮,不知道能不能对上频率。

网友:
是不是和迎宾的那种门铃一个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2元钱买的倒是不贵,就是还缺一半

算了吧,家里太多 等待完美的“垃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手头上有一个门铃按钮,不知道能不能对上频率。

这种不用 接wifi吧

网友E:
差了一个发射器了

网友:
没用了,拆完发帖

楼主:
引用 网友E:
差了一个发射器了

单位刚好有一套,周一拿回去试试

网友:
不是阻容降压的

网友:
接受器?那不是还差发射器?

网友:
老式无线门铃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门铃,网上买个同款的配件,然后对码,就可以用了。

关键在于怎么对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