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煮锅爆了,还有救

楼主(2024-12-07):
   帮同事修一个电煮锅,说是清洗时进了水,通电时大火花,打开一看果然不好了....

   求各位大侠指点一下,红圈内  芯片型号  电路板上线路有没有烧断,需要如何修复?感谢指点!

网友A:
进水烧成这样,别想修了,直接换主板方便还省钱

网友:
电源炸了,找到资料应该好修

网友:
不知能不能找到相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水烧成这样,别想修了,直接换主板方便还省钱

二○二四年十二月七日

网友:
换电源板吧

进水通电炸了修毛

网友:
直接换板吧,

网友:
看看次级电路,如果是一组输出电压,另外接个电源搞定

楼主:
同型号的找不到哦,淘宝翻遍了

网友:
进水通电炸成这样,别费那神了,换新的吧。

楼主:
帮同事修的,总得尽力而为,嘿嘿

网友:
进来看看啥叫电煮锅,原来是电热杯

网友:
愿意折腾的话,修好电源板就是高手。

网友:
不好弄,爬电路分析芯片

网友:
大概率是12V和5V双电源,塞两块板子进去飞线即可

网友:
直接换主板方便

网友:
排针白色插口旁边的字没看到,看写的什么,只是个电源板的话,5V 1A充电头都可以,如果继电器需要12V就用路由器电源,7805降压给控制板用。

网友:
可以尝试找售后看看有没有这款电路板更换。

网友:
都烧成这样了,还有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