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大容量msata好像很少见到

楼主(2024-12-07):
这个接口是不是淘汰了,很少见到大容量msata的SSD

网友:
本质来说也是sata

网友:
过几天出4TB

网友:
没有淘汰,很多工控机都在用,做代工的品牌都有出这种接口的盘

网友:
256G及以下还是挺多的。不过mSATA和2230、2242的nfgg和nvme比较,既没有尺寸上的优势,也没有速度上的优势(速度上msata=ngff),所以市场需求基本被替代了。

网友:
msata彻底落伍了

网友:
我有2258H+04T MLC颗粒2TB容量的,你要吗?

网友:
移动硬盘三星T5内的就是MSATA

最大是2T的,这种移动硬盘快绝版了

网友:
这个盘,做成移动硬盘,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
1t的比较多,或者2t有几个方案。再大是没见过了

网友:
因为,速度太慢!

网友:
确实不多见

网友:
msata固态硬盘市面上还能买到的主要有以下几种,按MLC颗粒和TLC颗粒分类:MLC颗粒:1、镁光英睿达:MX200(顶级msata,有512G大容量版本,读500+写500+,MLC带外置缓存、带掉电保护,笔记本一体机工控机收银机升级首选)、M600(顶级msata,有512G大容量版本性能和MX200差不多,升级首选)、M550、M500 2、三星:SM841(N)(主控太老,性能和840pro差不多) 3、浦科特:M5M、M6M(推荐) 注:浦科特属于MLC直写,性能不及镁光英睿达MX200、M600和金士顿KC600,属于比较均衡的方案 4、建兴:M6M、L9M(有512G大容量版本)、S930(有512G大容量版本)、V2M 注:建兴和浦科特基本差不多,就是固件有区别,浦科特的固件更好,写入放大更低 5、intel:525、535 注:intel的msata写入性能一般,发热大,不是很推荐做系统盘 6、海力士:SC210、SC300(有512G大容量版本,MLC直写,和浦科特一样属于读写均衡性方案,推荐)TLC颗粒: 1、三星:850evo(有512G大容量版本,TLC颗粒,缓外掉速)、860evo(有512G大容量版本,TLC颗粒,缓外掉速)、T5拆盒子(860evo的移动硬盘版,颗粒没有860evo好,有512G、1T等大容量版本) 2、金士顿KC600(顶级msata,和英睿达MX500(SATA版本)一个方案,颗粒比MX500(SATA版本)好,给的质保TBW比MX500要高,在售行货,售后服务好)总结:如果是做笔记本、一体机的系统盘,追求最快的读写速度和稳定性,首推英睿达MX200、镁光M600>金士顿KC600,其次是浦科特M6M>海力士SC300。如果是收银机、银行或税务机,为了数据安全最好买带掉电保护的MLC颗粒msata。

网友:
如果要1T(含)以上大容量的,一线品牌行货只有860EVO(最大1T),三星T5(最大容量2T,其实就是860 EVO的移动硬盘版),金士顿KC600。还有一些DIY的msata固态也有大容量的,就是价格贵,颗粒体质和品质看人品,稳定性肯定不如原厂颗粒

网友:
什么主控支持这么大的容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