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1800能装哪个版本的黑裙?

楼主(2024-12-07):
办公室共用的柜子里找到一台小主机,j1800,想装成黑群晖,支持哪个版本?
很就没有玩黑群晖了,谢谢大家。

网友:
和主板没关系吧,,现在再用918的7.1.1系统

网友:
搜rr  我1900   现在用的之前的老版本一直没换,,

网友:
和主板没啥关系,只要支持64位UEFI引导的,装918/3617的任意版本都行

网友A:
装飞牛NAS吧。国产免费的。。而且比黑裙好装。。

网友:
64位cpu没有安装限制

网友:
引用 网友A:
装飞牛NAS吧。国产免费的。。而且比黑裙好装。。

不见得,黑裙教程大把,现在引导也很完善,而且黑裙的易用性是经过多年检验的

网友B:
目前是免费的,时间一长就不一定了!先玩一波,以后再说。不过飞牛群里听说J1900cpu的占用率都百分之九十多了,J1800只能简单玩一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目前是免费的,时间一长就不一定了!先玩一波,以后再说。不过飞牛群里听说J1900cpu的占用率都百分之九十多 ...

待机占用这么高?这就要怀疑后台在干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