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充电增氧泵拆机

楼主(2024-12-07):
想改成水培增氧,有没有现成的便宜的可调间隔启动板啊?

网友:
没有几样东西

网友:
用个定时插座怎么样?

网友:
不好改,没意思!

网友:
有刷电机长期工作寿命短

网友:
电磁式耐用

楼主:
这种一般是用的什么型号的mos管啊?打算自己打板用单片机做一个

网友:
适合户外用,长时间工作电刷磨损。家里尽量选电磁式。

楼主:
电磁泵好像没有锂电池供电的,而且价格比较贵,这种才13块,要是能改成每几个小时工作几分钟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磁泵好像没有锂电池供电的,而且价格比较贵,这种才13块,要是能改成每几个小时工作几分钟就好了 ...

我那个就是电磁的!水培是什么意思?